TI MSPM0L1306 LaunchPad体验04:在云上开发LaunchPad是否可行?

楼主:
TI-Cloud是构建在云端的集成开发环境,宣称是不需要下载任何工具到PC上。实测确实不用下载庞大的开发工具,只需要下载浏览器插件并安装好驱动程序即可。

TI-Cloud上手

打开网址:https://dev.ti.com/

或者从器件主页进入。

需要登录TI账户,如果没有的话,免费注册一个就可以。

浏览器是Chrome

首先选择开发板。

然后会列出大量的模板和样例代码,这里选择一个基础款gpio翻转的样例。

最后选择编译器和操作系统内核。这里用TI的Clang编译器,裸机程序不使用操作系统。

查看、编辑代码非常流畅。

可以按F5开始调试。

随便删了一个字符,看看编译器的报错提示是否好用。

编译器的路径是/mnt/开头的,应该是Linux系统。而我的本机是Windows系统,说明确实调用了云端的编译器。

编译成功的提示:

接下来是运行,点击调试后需要等待

可以实现调试和运行,断点和变量查看都可以正常工作:

CCS Cloud支持大量的编译工具链:

视频演示

视频1:TI Cloud完整解说

01.TI_Cloud完整解说out

视频2:TI Cloud连续演示

02.TI_Cloud连续演示out

总结

特点:

1、基本不需要下载庞大的IDE和一堆工具链;

2、代码云端同步;

3、可以直接导入云端大量样例代码;

4、操作和代码编辑与离线版体验基本一致。

目前存在的问题:

对网络和服务器要求较高,有时候网页无法打开,或出现功能加载困难(HTTP 5xx)。

网友A:
对网络和服务器要求较高,有时候网页无法打开,怕的就是这个,本地的好处就是调试的连贯性

网友A:
这个界面和VS code好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网络和服务器要求较高,有时候网页无法打开,怕的就是这个,本地的好处就是调试的连贯性

是啊,有一答没一答的,很考验心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有一答没一答的,很考验心态的。

每一步都得等反应过来,尤其TI的网络本来就不好,顺畅的影响因素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有一答没一答的,很考验心态的。

感觉是服务器资源不够了。听说下午时间段会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界面和VS code好像啊

确实是基于vs code的开源代码魔改的

网友B:
感觉还是CCSTUDIO本地和CCSTUDIO-THEIA本地比较好

要不就用mdk 或iar

别那么折磨自己。

CCSTUDIO-THEIA是Eclipse Theia定制版,据说比vscode还牛的东西。不过CCSTUDIO-THEIA才刚开始不一定有CCSTUDIO成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CCSTUDIO本地和CCSTUDIO-THEIA本地比较好   要不就用mdk 或iar   别那么折 ...

IAR得是9.40以上版本的,话说为什么不弄个Pack包,一个M0核的产品又没什么特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CCSTUDIO本地和CCSTUDIO-THEIA本地比较好   要不就用mdk 或iar   别那么折 ...

我装了CCSTUDIO THEIA,界面是VS code的样子,里面也提示了VS Code Compatibility。基本功能够用,成熟度肯定没有老的CCS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