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电路安装在主控板上 ,led灯不亮,什么原因?

楼主:
LED驱动电路装在主控板上,led灯不亮  单独测试了LED驱动电路,LED灯没有问题,是亮的,但是装在主控板上  led灯不亮  并且有输入电压12v  没有输出电压,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测量一下通过LED灯的电流呗。

网友B:
根据你的描述,我的第一反应是,你主板输出那的管脚接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描述,我的第一反应是,你主板输出那的管脚接地了。。。。

??并没有啊 电路图上的5、6引脚不是接了led正极以及GND  而且我也看了接线的问题 也没有出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描述,我的第一反应是,你主板输出那的管脚接地了。。。。

我看了PWM波形 也没有波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通过LED灯的电流呗。

电流为0  然后测量采样电阻上的电压 是12v  并联两个0.15欧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PWM波形 也没有波形

PWM是引脚是高还是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是引脚是高还是低?

高,然后添加了一个反相器

网友D:
接上去就没有电流说明没工作,看看电压估计也不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上去就没有电流说明没工作,看看电压估计也不在了

没有输出电压,不知道什么问题,单独把LED驱动电路拿出来测试,驱动电路也没有问题,但是接在电路板上,LED灯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为0  然后测量采样电阻上的电压 是12v  并联两个0.15欧电阻

就亮过一次 后面就没亮过  而且跟灯相关的电路只有这个LED驱动电路,这个LED驱动单独测试,可以电亮,但是焊在主板上就不行,有输入电压  没有输出电压  pwm电压也是0  驱动电路上的栅极那块没导通  我用的led驱动电路是LM3409,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没出现过  这个程序跟之前的一样,现在的板子也跟之前的一样,就是板子尺寸发生了改变

网友:
灯不亮没有输出,是不是电路有问题?看看各个点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