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脚电感驱动超声换能器

楼主:
3脚电感驱动超声换能器

1.这个电路能否输出3.5W,1.7W的超声波信号?幅值56V,需要怎么设计电路参数?

2.驱动MOS的导通时间选型是否是<1/1.7=0.58us?(就是datasheet里面所有是时间参数总和不能>0.58us?)

网友:
FR FB引脚是从哪里来的什么信号?

U1是个什么芯片

网友:
qwqwqw2088 发表于 2023-10-19 16:23     FR FB引脚是从哪里来的什么信号? U1是个什么芯片

https://mp.weixin.qq.com/s/ijROci0L2AEGicobgakwmw

这个帖子看到的

1.从MCU吧

2.U1百度也查不到资料  应该类似于栅极驱动器之类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s://mp.weixin.qq.com/s/ijROci0L2AEGicobgakwmw 这个帖子看到的 1.从MCU吧   2.U1 ...

U1是KV1020

本来就是一个争议很大的电路,

超声雾化驱动电路MOS发热大

网友:
U1又没有手册资料

电路本就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U1是KV1020 本来就是一个争议很大的电路, 超声雾化驱动电路MOS发热大

你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U1是KV1020 本来就是一个争议很大的电路, 超声雾化驱动电路MOS发热大

KV1020-----这个网上都找不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