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该电路,红色标记如何理解,谢谢

楼主:
如题

网友:
低通滤波电路?

网友:
红色标记圈内,最高的那根线,是不是漏了一个接地?

网友:
红圈内是一个T形RC网络。

这个网络具有带阻特性,接在反馈电路中,所以这个电路应该是一个带通滤波器。但是这个电路是有问题的。估计发帖者是按某个实际电路反向画出此电路图,但是没有画全,还可能有错误。

网友A:
这个是我参照别人电路画的,具体是哪有问题我也不理解,求大神帮忙改进,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参照别人电路画的,具体是哪有问题我也不理解,求大神帮忙改进,谢谢

【这个是我参照别人电路画的,具体是哪有问题我也不理解】

不知道电路要实现什么目标,就谈不到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参照别人电路画的,具体是哪有问题我也不理解,求大神帮忙改进,谢谢

按照电路分析,应该是那个光电二极管接收信号;第一个运放是一个跨阻放大器,将二极管的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第二个运放是一个带通滤波器,去掉信号中的噪声。

由于那个运放是单电源供电的,所以二极管的正极应该接到VCC/2电平附近(信号地),同理,第二个运放的同相输入端应该通过一个电阻接到信号地,而红圈内的T形网络中,两个电容中间的那个电阻(R21)的另一端也应该接到信号地。

这三个点就是图中最上面的那根线。所以那根线应该是接到某个运放的输出端,那个运放就是信号地发生器。现在图还没画全,楼主应该再去复核。

网友:
电路分析就是这样了。

至于改进,不知道具体的目的,也不知道现在存在什么问题。根本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