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409没有输出电压,LED灯不亮

楼主:
设计LM3409输入12v输出3.3v电流3A,,然后焊接到主板上去,输出0v。 LED不亮,没有pwm信号波形,但是把LED驱动电路单独拿出来测试,可以电亮LED灯,请问是什么问题,软件导致吗

网友:
看了一下LM 3409的电路,LED不亮,输出0v,没有pwm信号波形,

怀疑LM3409就没工作吧

网友:
LM3409没有输出电压,LED灯不亮 :

当输入电压低于LED灯串所需电压时, 转换器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