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R128外设模块配置——ADC按键配置方法

楼主(2023-10-20):
全志R128外设模块配置——ADC按键配置方法
# ADC 按键配置方法 FreeRTOS平台上使用的按键为ADC-KEY,采用的ADC模块为GPADC。 按键功能驱动的实现是通过ADC分压,使每个按键检测的电压值不同,从而实现区分不同的按键。按下或者弹起中断之后,通过中断触发,主动检测当前电压识别出对应的按键。最后再通过input子系统将获取按键的键值并上报给应用层。 ### GPADC-Key配置方法 按键结构体定义key_config的成员: ``` struct sunxikbd_config{ unsigned int measure; // 电压阈值 char *name; // 功能名 unsigned int key_num; // 按键数量 unsigned int scankeycodes[KEY_MAX_CNT]; // 按键的键值 unsigned int key_vol[KEY_MAX_CNT]; // 按键的电压值 }; 不同平台的配置可能不同,以r128为例,下面是r128的成员config: static struct sunxikbd_config key_config = { .measure = 2500, .name = "gpadc-key", .key_num = 5, .key_vol = {164,415,646,900,1157}, .scankeycodes = {115,114,139,164,116} }; ``` 当前按键驱动的配置都是以hardcode的方式写入驱动代码中,也就是说按键的数量,不同按键对应的电压值,不同按键对应的KeyCode等等配置如果要修改的话,需要对源码进行修改。 如上述按键结构体的定义,以下两配置按照默认配置即可。 - measure:GPADC最大能够识别的电压值,需要根据UserMaual来设置。默认为2.5V。 - name:注册的按键驱动名称,会注册到input子系统中。 可以自定义的配置为:key_num,key_vol,scankeycodes。 - key_num: 按照实际硬件设计来设置。 - key_vol: 按照硬件,实际每个按键分压的情况来设置。 - scankeycodes:每个按键对应的KeyCode,方便应用通过input获得按下的按键时,能够识别是哪个按键按下了。 key_vol的配置方法,可以参考下图的GPADC-KEY的硬件设置。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6373de6278b247b295ae23a305ed861a.png#pic_center) 在图中,VCC输入的电压为3.3V,通过分压关系,第一个按键的电压为0.21V,因此key_vol可以设置为210,以此类推。 ## 驱动初始化方法 默认系统启动时,不会加载GPADC驱动以及按键驱动。 如果需要加载GPADC-Key驱动,需要调用以下函数: ```c int sunxi_gpadc_key_init(void); ``` 调用sunxi_gpadc_key_init()该函数即可完成GPADC驱动以及按键驱动的加载了,即可开始使用按键驱动。 ## 应用调用方法 接下来继续介绍一下,应用中该如何获取按键按下的事件。 在FreeRTOS系统中,也移植了 Linux 的 input 子系统。GPADC-Key 中也是调用了 input 的接口,进行注册 input 设置,上报事件等动作。 在调用 `sunxi_gpadc_key_init()` 时,通过 `input_set_capability()` 去设置了事件的属性;通过`sunxi_input_register_device()` 注册了 `input` 设备;在按键按下触发中断时,也是通过 `input_report_key()` 和 `input_sync()` 上报 `input` 事件。 因此,在应用层想要获取input事件,可以直接通过input接口去获取,使用示例可如下例程: ```c int input_func(void) { int fd = -1; struct sunxi_input_event event; sunxi_gpadc_key_init(); // 驱动初始化 fd = sunxi_input_open(DEVICE_NAME); if (fd < 0) return -1; while (1) { sunxi_input_readb(fd, &event, sizeof(struct sunxi_input_event)); if (event.type != EV_KEY) continue; if (event.value == 0) { printf("key up\n"); continue; } printf("key press: KeyCode:%d\n", event.code); } return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