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交通红绿灯管理系统中的 违章抓拍 是用什么来完成的,用到人工智能了吗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参与回复

请教一下,交通红绿灯管理系统中的 违章抓拍 是用什么来完成的,用到人工智能了吗

网友:
出现路段:十字路口

目的:抓拍变道压线、逆行、车尾、监控车辆闯红灯、不按导向行驶、非法占用机动车道等违法行为。

注意:它在抓拍违章时是没有任何提示的哦!有些心大的驾驶员觉得摄像头不亮,等于没有拍到吧?NO!难道你的相机没开闪光灯就不能拍照?

主要就是图像识别。

网友A:
图像识别 属于深度学习方面的内容。

网友B:
【交通红绿灯管理系统中的 违章抓拍 是用什么来完成的,用到人工智能了吗】

这样的摄像头,三十年前就有了,那时候还没有图像识别,更没有人工智能。

网友:
05091 发表于 2023-10-20 15:18         出现路段:十字路口 目的:抓拍变道压线、逆 ...

感谢。请问,这种违章的判断是位于这个路口的日摄相头直接做出判断,还是与这个摄相头相连接的附近的电脑系统来判断,还是摄相头所拍摄到的影相均需传输到数据处理中心,由数据处理中心的服务器来进行人工智能的识别来进行判断。

他们这些系统的硬件由哪些组成,软件系统由哪些模块组成。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像识别 属于深度学习方面的内容。

感谢。请问,这种违章的判断是位于这个路口的日摄相头直接做出判断,还是与这个摄相头相连接的附近的电脑系统来判断,还是摄相头所拍摄到的影相均需传输到数据处理中心,由数据处理中心的服务器来进行人工智能的识别来进行判断。

他们这些系统的硬件由哪些组成,软件系统由哪些模块组成。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交通红绿灯管理系统中的 违章抓拍 是用什么来完成的,用到人工智能了吗】 这样的摄像头,三十年前就有 ...

感谢。请问,这种违章的判断是位于这个路口的日摄相头直接做出判断,还是与这个摄相头相连接的附近的电脑系统来判断,还是摄相头所拍摄到的影相均需传输到数据处理中心,由数据处理中心的服务器来进行人工智能的识别来进行判断。

他们这些系统的硬件由哪些组成,软件系统由哪些模块组成。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谢。请问,这种违章的判断是位于这个路口的日摄相头直接做出判断,还是与这个摄相头相连接的附近的电脑 ...

【请问,这种违章的判断是位于这个路口的日摄相头直接做出判断,还是与这个摄相头相连接的附近的电脑系统来判断,还是摄相头所拍摄到的影相均需传输到数据处理中心,由数据处理中心的服务器来进行人工智能的识别来进行判断。】

目前好像还是图像传输到数据中心,人工判断。

网友:
应该是图像处理吧,摄像头捕捉画面,然后后台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种违章的判断是位于这个路口的日摄相头直接做出判断,还是与这个摄相头相连接的附近的电脑系统 ...

谢谢。人工判断,惊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请问,这种违章的判断是位于这个路口的日摄相头直接做出判断,还是与这个摄相头相连接的附近的电脑 ...

图像传到控制中心处理。

网友D:
人工智能在此不是必须,别什么都往AI上靠。违章抓拍在国内1990年代就开始了,到2000年代就已很普遍。当然,未来很可能会引入人工智能,但人工智能也不会在设备端,而是在云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人工智能在此不是必须,别什么都往AI上靠。违章抓拍在国内1990年代就开始了,到2000年代就已很普遍。当然, ...

谢谢。请问  违章抓拍是即时性很强的动作呀,违章这个判断是由哪儿做出的判断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请问  违章抓拍是即时性很强的动作呀,违章这个判断是由哪儿做出的判断呢

有视频识别算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视频识别算法。

谢谢。这个视频识别算法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或书籍,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这个视频识别算法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或书籍,谢谢。

有这方面的大学教材,具体是什么只能你自己去找了。不过应该都是基础理论方面的,不会有现成的一步步手把手教的教材或书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这方面的大学教材,具体是什么只能你自己去找了。不过应该都是基础理论方面的,不会有现成的一步步手把 ...

谢谢。既然是大学教材,请提供一下书名吧,谢谢。

网友D:
数字图像处理、图像识别、模式识别等等,自己不会去查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数字图像处理、图像识别、模式识别等等,自己不会去查么?

数字图像处理,不是P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字图像处理,不是PS吗?

别乱猜!就不会自己去了解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