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腐蚀用什么除锈比较合适

楼主:
如题

在海边玩把相机的USB接口腐蚀了,充电挑USB线了,他这个TypeC有点特殊,自己不太好换,

所以用USB接口用啥清洗比较合适?WD40还是有更好的东西?

网友:
WD40可以试试

一般都是腐蚀轻的,清洗一下用一段时间,还会出现锈迹

腐蚀严重的只有打磨表面了,或更换,或废品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WD40可以试试 一般都是腐蚀轻的,清洗一下用一段时间,还会出现锈迹 腐蚀严重的只有打磨表面了,或更 ...

废品倒是不至于

网友:
目前WD40算是最好的针对性除锈剂了吧,其他试剂要么有腐蚀性,要么油性太强,扫尾工作很麻烦

网友:
WD40严重神话了,建议用好使的USB线多次插拔进行除锈。

网友B:
这个不太好弄,我一般都是用刀片刮。

网友:
WD40可以试试 一般都是腐蚀轻的,清洗一下用一段时间,还会出现锈迹 腐蚀严重的只有打磨表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太好弄,我一般都是用刀片刮。

type c不好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