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 求助。。。

楼主:
大佬们,有个问题困扰着我,电路是esp32测量压力传感器的电阻,电容和阻抗的。p1就是压力传感器连接处,问题就是我单独测量电阻、电容 或者 阻抗的时候,arduino显示的esp32的读数是正常的。当我同时测他们的时候,可能是他们相互影响啊,读数不准确,甚至有时候不动。。。我该怎么办呢

网友:
怎么能使这3个电路同时测量P1(压力传感器),且相互不影响啊?

网友A:
分别测量是,只开一个ADC通道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别测量是,只开一个ADC通道嘛?

是,就比如:只测量电阻的电路部分,没有测量其他的电路(从面包板上移除)。开对应测量电阻的adc,这种的测量是准确的。

网友C:
你这个要有模拟开关或者什么切换吧。P1接出来同时接到3个电路,那肯定是互相影响啊。

你看那万用表测量电阻,电容,电压都要扭一下转到对应的档。你这个也是这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就比如:只测量电阻的电路部分,没有测量其他的电路(从面包板上移除)。开对应测量电阻的adc,这种 ...

那你可以先接上其中的两路电路,然后直接拿万用表测量一下电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要有模拟开关或者什么切换吧。P1接出来同时接到3个电路,那肯定是互相影响啊。   你看那 ...

谢谢,我就是打算用开关的,分割测量。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可以先接上其中的两路电路,然后直接拿万用表测量一下电压,是不是有问题。

dc和ac肯定会混着的,所以直接用开关分开了,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dc和ac肯定会混着的,所以直接用开关分开了,多谢!

你没有接到同一个ADC引脚,不会出现互相干扰的情况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