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抗饱和驱动电路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
这个抗饱和驱动电路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A:
饱和意味着三极管集电极电压低于基极电压。此电路输入信号串入R1,当三极管集电极电压变低到一定程度时,VD3将导通,R1右端电压为三极管压降加VD3压降。但R1右端电压也等于三极管发射结压降加VD1和VD2压降,这将减少流入基极的电流,使得三极管集电极不会进一步降低,也就是三极管不会饱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饱和意味着三极管集电极电压低于基极电压。此电路输入信号串入R1,当三极管集电极电压变低到一定程度时,VD ...

很详细的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