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RA6E2评估板评测】智能蓝牙空气检测仪搭建——03单片机的I/0输出

楼主:
对于一个开发板来说,编程的第一件事情是控I/O的输出,即点亮一个LED,这个开发板有两个用户编程控制的LED,故就在此检测上点亮LED

一、新建LED配置文件:放置LED配置驱动程序

在做驱动底层需要硬件引脚图:见相关资料:https://bbs.eeworld.com.cn/elecplay/content/6cf59c5f

开发板中LED1、LED2分别对应P207、P206高电平有效,即逻辑为输出“1”LED亮

  1)放置新建库文件夹

2)新建led驱动文件在scr文件夹中

3)新建led驱动.h文件在led文件目录中

代码如下:

#ifndef __BSP_LED_H
#define __BSP_LED_H
#include "hal_data.h"

/* LED引脚置低电平 LED灯亮 参考野火[野火] 瑞萨 RA 系列 FSP 库开发实战指南*/
#define LED1_ON     R_IOPORT_PinWrite(&g_ioport_ctrl, BSP_IO_PORT_02_PIN_07, BSP_IO_LEVEL_LOW)
#define LED2_ON     R_IOPORT_PinWrite(&g_ioport_ctrl, BSP_IO_PORT_02_PIN_06, BSP_IO_LEVEL_LOW)

/* LED引脚置高电平 LED灯灭 */
#define LED1_OFF    R_IOPORT_PinWrite(&g_ioport_ctrl, BSP_IO_PORT_02_PIN_07, BSP_IO_LEVEL_HIGH)
#define LED2_OFF    R_IOPORT_PinWrite(&g_ioport_ctrl, BSP_IO_PORT_02_PIN_06, BSP_IO_LEVEL_HIGH)

/* 使用寄存器来实现 LED灯翻转 */
#define LED1_TOGGLE R_PORT4->PODR ^= 1<<(BSP_IO_PORT_02_PIN_07 & 0xFF)
#define LED2_TOGGLE R_PORT4->PODR ^= 1<<(BSP_IO_PORT_02_PIN_06 & 0xFF)

/* LED初始化函数 */
void LED_Init(void);

#endif

4)新建led驱动.c文件在led文件目录中

代码如下:

#include "bsp_led.h"

/* LED初始化函数 */
void LED_Init(void)
{
    /* 初始化配置引脚(这里重复初始化了,可以注释掉) */
    R_IOPORT_Open (&g_ioport_ctrl, g_ioport.p_cfg);
}

5)I/O配置:在FSP进行配置

更新配置

二、控制调试LED亮灭

1)在hal_entry.c文件进行添加LED亮灭代码:头文件和程序

#include "hal_data.h"

FSP_CPP_HEADER
void R_BSP_WarmStart(bsp_warm_start_event_t event);
FSP_CPP_FOOTER

/* 用户头文件包含 */
#include "led/bsp_led.h"

/*******************************************************************************************************************//**
 * main() is generated by the RA Configuration editor and is used to generate threads if an RTOS is used.  This function
 * is called by main() when no RTOS is used.
 **********************************************************************************************************************/
void hal_entry(void)
{
    /* TODO: add your own code here */

    LED_Init(); // LED 初始化

    while(1)
    {
        LED1_ON; // LED1亮
        LED2_ON; // LED2亮
        R_BSP_SoftwareDelay(1, BSP_DELAY_UNITS_SECONDS); //延时1秒
        LED1_OFF; // LED1灭
        LED2_OFF; // LED2灭
        R_BSP_SoftwareDelay(1, BSP_DELAY_UNITS_SECONDS); //延时1秒
    }

#if BSP_TZ_SECURE_BUILD
    /* Enter non-secure code */
    R_BSP_NonSecureEnter();
#endif
}

/*******************************************************************************************************************//**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at various points during the startup process.  This implementation uses the event that is
 * called right before main() to set up the pins.
 *
 * @param[in]  event    Where at in the start up process the code is currently at
 **********************************************************************************************************************/
void R_BSP_WarmStart(bsp_warm_start_event_t event)
{
    if (BSP_WARM_START_RESET == event)
    {
#if BSP_FEATURE_FLASH_LP_VERSION != 0

        /* Enable reading from data flash. */
        R_FACI_LP->DFLCTL = 1U;

        /* Would normally have to wait tDSTOP(6us) for data flash recovery. Placing the enable here, before clock and
         * C runtime initialization, should negate the need for a delay since the initialization will typically take more than 6us. */
#endif
    }

    if (BSP_WARM_START_POST_C == event)
    {
        /* C runtime environment and system clocks are setup. */

        /* Configure pins. */
        R_IOPORT_Open (&g_ioport_ctrl, g_ioport.p_cfg);
    }
}

#if BSP_TZ_SECURE_BUILD

BSP_CMSE_NONSECURE_ENTRY void template_nonsecure_callable ();

/* Trustzone Secure Projects require at least one nonsecure callable function in order to build (Remove this if it is not required to build). */
BSP_CMSE_NONSECURE_ENTRY void template_nonsecure_callable ()
{

}
#endif

三、配置时钟

四、编译与下载

五、观察LED亮灭效果

WeChat_20231022223947

参考文献:[野火] 瑞萨 RA 系列 FSP 库开发实战指南

网友A:
没有用瑞萨的那个代码配置生成工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瑞萨的那个代码配置生成工具吗?

配置时钟用的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