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69-discovery开发板】第七篇 Rtthread工程CubeMX生成入门

楼主:
打开CubeMX,CubeMX本身是不自带RTT组件的,需要自己安装

选择管理组件

添加新的PACK

添加Url,把网上找的Rt-thread链接放进去

点check->OK

开始下载

下载速度还是很快的

安装完毕

在Cube工程里把RTTHREAD

三个全都勾选上

RTTHREAD的默认参数都不改了,都直接默认

以前的CubeMx好像取消HardFault_Handler、PendSV_Handler、SysTick_Handler中断函数(RTT已经定义了,需要在CubeMX上取消)

现在好像不需要了,我看生成的里面直接写了manage by RTOS

除了这个Hard fault好像需要去掉勾

RTTHRAED部分配置好了

下面开始配置GPIO部分

不建议HAL库和RTOS使用一个时钟源

设置完成后生成工程

int main(void)
{

//  HAL_Init();
//  SystemClock_Config();
//  MX_GPIO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USER CODE END 2 */
	LED_Thread = rt_thread_create("LED",				/* 线程名字 */
							LED_Thread_Entry,			/* 线程入口函数 */
							RT_NULL,						/* 线程入口函数参数 */
							512,							/* 线程栈大小 */
							3,							/* 线程的优先级 */
							20);							/* 线程时间片 */

	if(LED_Thread != RT_NULL)
	{
			rt_thread_startup(LED_Thread);
	}
	else
	{
		return -1;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

static void LED_Thread_Entry(void *parameter)
{
	while(1)
	{
	 	HAL_GPIO_WritePin(GPIOJ, GPIO_PIN_13|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
		//HW_Led1_On();
		rt_thread_delay(500);

 		HAL_GPIO_WritePin(GPIOJ, GPIO_PIN_13|GPIO_PIN_5, GPIO_PIN_SET);
		rt_thread_delay(500);

	}
}

在rt_hw_board_init函数里添加GPIO初始化函数

void rt_hw_board_init(void)
{
    extern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SystemCoreClockUpdate();
		MX_GPIO_Init();
    /*
     * 1: OS Tick Configuration
     * Enable the hardware timer and call the rt_os_tick_callback function
     * periodically with the frequency RT_TICK_PER_SECOND.
     */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RT_TICK_PER_SECOND);

加入GPIO初始化函数

添加头文件

生成OK

下载进去后,看到LED灯闪烁

网友A:
这是rtthread nano吧,用rtthread studio,不是方便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rtthread nano吧,用rtthread studio,不是方便一些?

是的  应该会更方便

没用过 CUBE比较熟悉就用CUB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