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RA6E2评估板评测】智能蓝牙空气检测仪搭建——04蓝牙串口的通讯(串口的接收)

楼主:
一、蓝牙串口背景相关知识:

蓝牙技术:

谈到蓝牙技术,大家一下子可以想到智能手机的蓝牙功能,通过蓝牙可以与其它智能设备进行通讯,可以将智能家居设备实时进行监控数据和控制设备工作状态,随着智能手机的使用,目前蓝牙和智能设备已经息息相关,该技术在生活中非常普及。蓝牙Bluetooth具有短距离,解决有线通讯的不利之处;低功耗,对人体辐射小;低成本,电路应用简单,容易推广应用等特点。工作在2.4GHz频段的无线通信技术,现已经广泛应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工作有四种状态分别是:激活Active、呼吸Sniff、保持Hold、休眠Park、其中激活是正常工作状态,其它三种是节能规定的低功耗状态模式。蓝牙技术中规定,进行蓝牙通信的设备需要一个为主模式Master mode另一个为从模式Slave mode,才能进行正常通信。

目前市面上很多蓝牙模组,其中低功耗非常具有优势,其中常见的模组有HC-04、HC-05、HC-06、ESP32、BLE、BT等,该实验采用大夏龙雀科技的BT04-E蓝牙模块(淘宝很便宜,资料很全)

该蓝牙模块的系统框架图

蓝牙模块采用串口通讯,通过串口即可实现数据发送与接收,故需要讲述一下串口通讯相关知识。

串口通讯:

在微控制器MCU中串口作为一种常见通讯协议可以说是必备项,作为一种标准化协议,通过两个I/O引脚即可实现MCU和MCU通讯,MCU和外部传感器、执行设备、上位机等进行通讯。串口通讯 (Serial Communication) 是一种设备间非常常用的串行通讯方式,因为它简单便捷,因此大部分电子设备都支持该通讯方式,电子工程师在调试设备时也经常使用该通讯方式输出调试
信息。对于通讯协议,我们也以分层的方式来理解,最基本的是把它分为物理层和协议层。物理层规定通讯系统中具有机械、电子功能部分的特性,确保原始数据在物理媒体的传输。协议层主要规定通讯逻辑,统一收发双方的数据打包、解包标准。简单来说物理层规定我们用嘴巴还是用肢体来交流,协议层则规定我们用中文还是英文来交流。

串口协议关键参数

1)波特率

       在信息传输通道中,携带数据信息的信号单元叫码元,每秒钟通过信道传输的码元数称为码元传输速率,简称波特率(Baud rate)。波特率是指数据信号对载波的调制速率,它用单位时间内载波调制状态改变的次数来表示(也就是每秒调制的符号数),其单位是波特(Baud:Symbol/s)。

       MCU的USART接口采用数字信号,它的波特率就是每秒钟传输的bit数。典型的波特率有:9600、115200(115200 / 8 / 1024 = 14.06KB的速度)等。UART对波特率没有上限,需要考虑到实际通信双方的参数要求。

2)停止位

       每个字发送后,紧跟停止位,停止位可以选择“1、2、0.5、1.5”bit(0.5实际代表停止位高电平持续半个周期的时间)。

3)校验位

       UART传送的每个字节都可以选择是否增加1bit的奇偶校验位,而且奇校验或偶校验都可以选择。

4)字长度

       传送一个字的位数,一般情况下都会选择8bit字节,这也和国际标准单位的字节宽度相对应。

5)起始位

       起始位是必须的,由硬件产生,无需软件配置。起始位就是在发送每个字的第一个有效位之前,先发送1周期的低电平,表示发送开始。嵌入式应用中,最常见的配置是:8位字节,1个停止位,无校验,波特率115200。

电平转换:

电平转换主要涉及到不同电平电压的硬件转换,转换硬件方式有多种多样,可以是集成芯片,或者三极管场效应管构成的都转换电路,例如5V电平的通讯电平需要和3.3VMCU进行串口通讯,这个时候就需要电平转换电路,如图是3.3V信号转5V电压信号,该项目使用蓝牙通讯电平是3.3V和RA6E2开发板串口电压一致,故不需要电平转换电路。

二、实战演示使用蓝牙进行通讯控制

1、串口选择

从这张图可以看出该开发板有两个物理串口可用,通过查询芯片规格书,也证实该RA6E2芯片确实只有两个串口

2、硬件引脚配置

那就直接使用RXD0和TXD0,作为蓝牙模块的通讯接口,RXD0和TXD0分别对应P410和P411

连接实物图

3、软件搭建

实现发送不同指令控制LED的亮灭

指令 作用
“1” LED1亮
“2” LED2亮
“3” LED1灭
“4” LED2灭

1)软件工程添加UART功能模块,在FSP进行设置添加,设置相应参数后进行跟新(Genrate Project Content)

2)使用print函数需要进行设置

 使用 printf 函数时,需要使用到堆,默认情况下堆的大小为 0,因此我们需要修改堆的大小。可以在 FSP 配置界面中的“BSP”属性栏的“RA Common”中通过修改“Heap size”来设置堆区大小。

3)添加uart函数

bsp_uart.c文件如下

#include "bsp_uart.h"
#include "led/bsp_led.h"

/* 调试串口 UART4 初始化 */
void UART0_Init(void)
{
    fsp_err_t err = FSP_SUCCESS;

    err = R_SCI_UART_Open (&g_uart0_ctrl, &g_uart0_cfg);
    assert(FSP_SUCCESS == err);
}

/* 发送完成标志 */
volatile bool uart_send_complete_flag = false;

/* 串口中断回调 */
void debug_uart0_callback (uart_callback_args_t * p_args)
{
    switch (p_args->event)
    {
        case UART_EVENT_RX_CHAR:
        {
            /* 根据字符指令控制RGB彩灯颜色 */
            switch (p_args->data)
            {
                case '1':
                    LED1_ON;
                    break;
                case '2':
                    LED2_ON;
                    break;

                case '3':
                    LED1_OFF;
                    break;
                case '4':
                    LED2_OFF;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
        case UART_EVENT_TX_COMPLETE:
        {
            uart_send_complete_flag = true;
            break;
        }
        default:
            break;
    }
}

/* 重定向 printf 输出 */
#if defined __GNUC__ && !defined __clang__
int _write(int fd, char *pBuffer, int size); //防止编译警告
int _write(int fd, char *pBuffer, int size)
{
    (void)fd;
    R_SCI_UART_Write(&g_uart0_ctrl, (uint8_t *)pBuffer, (uint32_t)size);
    while(uart_send_complete_flag == false);
    uart_send_complete_flag = false;

    return size;
}
#els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void)f;
    R_SCI_UART_Write(&g_uart4_ctrl, (uint8_t *)&ch, 1);
    while(uart_send_complete_flag == false);
    uart_send_complete_flag = false;

    return ch;
}
#endif

bsp_uart.h文件如下

#ifndef __BSP_DEBUG_UART_H
#define	__BSP_DEBUG_UART_H
#include "hal_data.h"
#include "stdio.h"

void UART0_Init(void);

#endif

调试函数hal_entr.c添加#include "uart/bsp_uart.h"和printf ("\t hello \r\n ");

#include "hal_data.h"

FSP_CPP_HEADER
void R_BSP_WarmStart(bsp_warm_start_event_t event);
FSP_CPP_FOOTER

/* 用户头文件包含 */
#include "led/bsp_led.h"
#include "uart/bsp_uart.h"

/*******************************************************************************************************************//**
 * main() is generated by the RA Configuration editor and is used to generate threads if an RTOS is used.  This function
 * is called by main() when no RTOS is used.
 **********************************************************************************************************************/
void hal_entry(void)
{
    /* TODO: add your own code here */

    LED_Init(); // LED 初始化
    UART0_Init();

    while(1)
    {
        printf ("\t hello \r\n ");
        R_BSP_SoftwareDelay(1, BSP_DELAY_UNITS_SECONDS); //延时 1 秒

    }

#if BSP_TZ_SECURE_BUILD
    /* Enter non-secure code */
    R_BSP_NonSecureEnter();
#endif
}

/*******************************************************************************************************************//**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at various points during the startup process.  This implementation uses the event that is
 * called right before main() to set up the pins.
 *
 * @param[in]  event    Where at in the start up process the code is currently at
 **********************************************************************************************************************/
void R_BSP_WarmStart(bsp_warm_start_event_t event)
{
    if (BSP_WARM_START_RESET == event)
    {
#if BSP_FEATURE_FLASH_LP_VERSION != 0

        /* Enable reading from data flash. */
        R_FACI_LP->DFLCTL = 1U;

        /* Would normally have to wait tDSTOP(6us) for data flash recovery. Placing the enable here, before clock and
         * C runtime initialization, should negate the need for a delay since the initialization will typically take more than 6us. */
#endif
    }

    if (BSP_WARM_START_POST_C == event)
    {
        /* C runtime environment and system clocks are setup. */

        /* Configure pins. */
        R_IOPORT_Open (&g_ioport_ctrl, g_ioport.p_cfg);
    }
}

#if BSP_TZ_SECURE_BUILD

BSP_CMSE_NONSECURE_ENTRY void template_nonsecure_callable ();

/* Trustzone Secure Projects require at least one nonsecure callable function in order to build (Remove this if it is not required to build). */
BSP_CMSE_NONSECURE_ENTRY void template_nonsecure_callable ()
{

}
#endif

以上功能实现通过蓝牙发送指令控制LED的亮灭

演示视频:

参考文献:

正点原子:STM32F4 开发指南

野火电子:[野火] 瑞萨 RA 系列 FSP 库开发实战指南—基于野火启明开发板

网友A:
那个画图软件是什么呀,我一直想找找不着,有些是可以画折线什么的。

网友B:
大夏龙雀科技的BT04-E蓝牙模块也是BLE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夏龙雀科技的BT04-E蓝牙模块也是BLE的吗?

两种模式都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画图软件是什么呀,我一直想找找不着,有些是可以画折线什么的。

我用PPT画的

网友A:
那我也学者画一下,好多用实物图片展示,感觉效果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也学者画一下,好多用实物图片展示,感觉效果好一些。

主要需要素材,高清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