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R128适配 ST7789v LCD

楼主(2023-10-23):
全志R128适配 ST7789v LCD
# 适配 ST7789v LCD R128 平台提供了 SPI DBI 的 SPI TFT 接口,具有如下特点: - Supports DBI Type C 3 Line/4 Line Interface Mode - Supports 2 Data Lane Interface Mode - Supports data source from CPU or DMA - Supports RGB111/444/565/666/888 video format - Maximum resolution of RGB666 240 x 320@30Hz with single data lane - Maximum resolution of RGB888 240 x 320@60Hz or 320 x 480@30Hz with dual data lane - Supports tearing effect - Supports software flexible control video frame rate 同时,提供了 SPILCD 驱动框架以供 SPI 屏幕使用。 此次适配的SPI屏为 `ZJY240S0800TG11`,使用的是 SPI 进行驱动。注意请购买带 CS 引脚的 SPI 屏幕,由于 ST7789v SPI 时序问题,CS 引脚直接接地可能会导致初始化无法写入。如果很不幸SPI TFT是不带 CS 的,请飞线出来连接 CS 引脚(如图所示)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35474e7c8dbd48cfa4c2a861c75b27eb.png#pic_center) 引脚配置如下: | R128 Devkit | TFT 模块 | | ----------- | ---------- | | PA12 | CS(飞线) | | PA13 | CLK | | PA18 | MOSI | | PA9 | BLK | | PA20 | RES | | PA19 | DC | | 3V3 | VCC | | GND | GND | | 悬空 | MISO | ## 载入方案 我们使用的开发板是 R128-Devkit,需要开发 C906 核心的应用程序,所以载入方案选择 `r128s2_module_c906` ```bash $ source envsetup.sh $ lunch_rtos 1 ```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9e05540f60414c29bda43f4f45548db6.png#pic_center) ## 设置 SPI 驱动 屏幕使用的是SPI驱动,所以需要勾选SPI驱动,运行 `mrtos_menuconfig` 进入配置页面。前往下列地址找到 `SPI Devices` ```c Drivers Options---> soc related device drivers---> SPI Devices ---> -*- enable spi driver ```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2a5b450bf20e435db016f2448d85fe01.png#pic_center) ### 配置 SPI 引脚 打开你喜欢的编辑器,修改文件:`board/r128s2/module/configs/sys_config.fex`,在这里我们不需要用到 SPI HOLD与SPI WP引脚,注释掉即可。 ``` ;---------------------------------------------------------------------------------- ;SPI controller configuration ;---------------------------------------------------------------------------------- ;Please config spi in dts [spi1] spi1_used = 1 spi1_cs_number= 1 spi1_cs_bitmap= 1 spi1_cs0 = port:PA12<6><0><3>
spi1_sclk = port:PA13<6><0><3>
spi1_mosi = port:PA18<6><0><3>
spi1_miso = port:PA21<6><0><3>
;spi1_hold = port:PA19<6><0><2>
;spi1_wp = port:PA20<6><0><2>
```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a704374fbebe4fa2a7a28648af520170.png#pic_center) ## 设置 PWM 驱动 屏幕背光使用的是PWM驱动,所以需要勾选PWM驱动,运行 `mrtos_menuconfig` 进入配置页面。前往下列地址找到 `PWM Devices` ``` Drivers Options---> soc related device drivers---> PWM Devices ---> -*- enable pwm driver ```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450439fc856d45e88f1195e7c79b796e.png#pic_center) ### 配置 PWM 引脚 打开你喜欢的编辑器,修改文件:`board/r128s2/module/configs/sys_config.fex`,增加 PWM1 节点 ``` [pwm1] pwm_used = 1 pwm_positive = port:PA9<4><0><3>
```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fb71ac3f2cac40a7a54bc148defc1626.png#pic_center) ## 设置 SPI LCD 驱动 SPI LCD 由专门的驱动管理。运行 `mrtos_menuconfig` 进入配置页面。前往下列地址找到 `SPILCD Devices` ,注意同时勾选 `spilcd hal APIs test` 方便测试使用。 ``` Drivers Options---> soc related device drivers---> [*] DISP Driver Support(spi_lcd) [*] spilcd hal APIs test ```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f75b3b8b1bbb47aeaa91c9f651c813ed.png#pic_center) ## 编写 SPI LCD 显示屏驱动 ### 获取屏幕初始化序列 首先询问屏厂提供驱动源码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fbe18b2bc6114cf69c28a4469864293f.png#pic_center) 找到 LCD 的初始化序列代码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46c52efca5c44055ad5d56ce66ac3b32.png#pic_center) 找到屏幕初始化的源码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8047740ea81e4a94a17ed4c3e939f86e.png#pic_center) 整理后的初始化代码如下: ```c LCD_WR_REG(0x11); delay_ms(120); // Delay 120ms // display and color format setting LCD_WR_REG(0X36);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REG(0X3A); LCD_WR_DATA8(0X05); // ST7789S Frame rate setting LCD_WR_REG(0xb2); LCD_WR_DATA8(0x0c); LCD_WR_DATA8(0x0c);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33); LCD_WR_DATA8(0x33); LCD_WR_REG(0xb7); LCD_WR_DATA8(0x35); // ST7789S Power setting LCD_WR_REG(0xbb); LCD_WR_DATA8(0x35); LCD_WR_REG(0xc0); LCD_WR_DATA8(0x2c); LCD_WR_REG(0xc2); LCD_WR_DATA8(0x01); LCD_WR_REG(0xc3); LCD_WR_DATA8(0x13); LCD_WR_REG(0xc4); LCD_WR_DATA8(0x20); LCD_WR_REG(0xc6); LCD_WR_DATA8(0x0f); LCD_WR_REG(0xca); LCD_WR_DATA8(0x0f); LCD_WR_REG(0xc8); LCD_WR_DATA8(0x08); LCD_WR_REG(0x55); LCD_WR_DATA8(0x90); LCD_WR_REG(0xd0); LCD_WR_DATA8(0xa4); LCD_WR_DATA8(0xa1); // ST7789S gamma setting LCD_WR_REG(0xe0); LCD_WR_DATA8(0xd0);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6); LCD_WR_DATA8(0x09); LCD_WR_DATA8(0x0b); LCD_WR_DATA8(0x2a);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DATA8(0x55); LCD_WR_DATA8(0x4b); LCD_WR_DATA8(0x08); LCD_WR_DATA8(0x16); LCD_WR_DATA8(0x14); LCD_WR_DATA8(0x19); LCD_WR_DATA8(0x20); LCD_WR_REG(0xe1); LCD_WR_DATA8(0xd0);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6); LCD_WR_DATA8(0x09); LCD_WR_DATA8(0x0b); LCD_WR_DATA8(0x29); LCD_WR_DATA8(0x36); LCD_WR_DATA8(0x54); LCD_WR_DATA8(0x4b); LCD_WR_DATA8(0x0d); LCD_WR_DATA8(0x16); LCD_WR_DATA8(0x14); LCD_WR_DATA8(0x21); LCD_WR_DATA8(0x20); LCD_WR_REG(0x29); ``` ### 用现成驱动改写 SPI LCD 驱动 选择一个现成的 SPI LCD 改写即可,这里选择 `nv3029s.c` 驱动来修改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6bf7741fed014fe682ca465f104fb1b8.png#pic_center) 复制这两个驱动,重命名为 `st7789v.c`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88ff0b72dd3748e68b623292b9ac85bc.png#pic_center) 先编辑 `st7789v.h` 将 `nv3029s` 改成 `st7789v`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aeb376d9e36147a9a729aac0f0ef07fd.png#pic_center) ```c #ifndef _ST7789V_H #define _ST7789V_H #include "panels.h" struct __lcd_panel st7789v_panel; #endif /*End of file*/ ``` 编辑 `st7789v.c` 将 `nv3029s` 改成 `st7789v`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4c1b39e263e54b6a8ac92a4170bc5994.png#pic_center) 然后将屏厂提供的初始化序列复制进来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fc6f3b9482534f12a7e2d6e197e5e7c8.png#pic_center) 然后按照 `spi_lcd` 框架的接口改写驱动接口,具体接口如下 | 屏厂函数 | SPILCD框架接口 | | -------------- | ---------------------- | | `LCD_WR_REG` | `sunxi_lcd_cmd_write`| | `LCD_WR_DATA8` | `sunxi_lcd_para_write` | | `delay_ms` | `sunxi_lcd_delay_ms` |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238265d97cf8484aa265b0471cf28ccb.png#pic_center) 完成驱动如下 ```c #include "st7789v.h" static void LCD_power_on(u32 sel); static void LCD_power_off(u32 sel); static void LCD_bl_open(u32 sel); static void LCD_bl_close(u32 sel); static void LCD_panel_init(u32 sel); static void LCD_panel_exit(u32 sel); #define RESET(s, v) sunxi_lcd_gpio_set_value(s, 0, v) #define power_en(sel, val) sunxi_lcd_gpio_set_value(sel, 0, val) static struct disp_panel_para info[LCD_FB_MAX]; static void address(unsigned int sel, int x, int y, int width, int height) {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B); /* Set row address */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y >> 8) & 0xff);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y & 0xff);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height >> 8) & 0xff);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height & 0xff);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A); /* Set coloum address */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x >> 8) & 0xff);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x & 0xff);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width >> 8) & 0xff);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width & 0xff);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c); } static void LCD_panel_init(unsigned int sel) { if (bsp_disp_get_panel_info(sel, &info[sel])) { lcd_fb_wrn("get panel info fail!\n"); return; }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11); sunxi_lcd_delay_ms(120); /* display and color format setting */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36);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0);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3A);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5); /* ST7789S Frame rate setting */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b2);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c);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c);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3);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3);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b7);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5); /* ST7789S Power setting */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bb);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5);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c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2c);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c2);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1);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c3);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13);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c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20);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c6);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f);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ca);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f);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c8);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8);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55);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90);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d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a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a1); /* ST7789S gamma setting */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e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d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6);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9);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b);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2a);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c);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55);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4b);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8);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16);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1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19);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20);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e1);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d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6);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9);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b);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29);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6);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5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4b);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d);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16);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1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21);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20);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9); if (info[sel].lcd_x < info[sel].lcd_y) address(sel, 0, 0, info[sel].lcd_x - 1, info[sel].lcd_y - 1); else address(sel, 0, 0, info[sel].lcd_y - 1, info[sel].lcd_x - 1); } static void LCD_panel_exit(unsigned int sel) {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8); sunxi_lcd_delay_ms(20);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10); sunxi_lcd_delay_ms(20); sunxi_lcd_pin_cfg(sel, 0); } static s32 LCD_open_flow(u32 sel) { lcd_fb_here; /* open lcd power, and delay 50ms */ LCD_OPEN_FUNC(sel, LCD_power_on, 50); /* open lcd power, than delay 200ms */ LCD_OPEN_FUNC(sel, LCD_panel_init, 200); LCD_OPEN_FUNC(sel, lcd_fb_black_screen, 50); /* open lcd backlight, and delay 0ms */ LCD_OPEN_FUNC(sel, LCD_bl_open, 0); return 0; } static s32 LCD_close_flow(u32 sel) { lcd_fb_here; /* close lcd backlight, and delay 0ms */ LCD_CLOSE_FUNC(sel, LCD_bl_close, 50); /* open lcd power, than delay 200ms */ LCD_CLOSE_FUNC(sel, LCD_panel_exit, 10); /* close lcd power, and delay 500ms */ LCD_CLOSE_FUNC(sel, LCD_power_off, 10); return 0; } static void LCD_power_on(u32 sel) { /* config lcd_power pin to open lcd power0 */ lcd_fb_here; power_en(sel, 1); sunxi_lcd_power_enable(sel, 0); sunxi_lcd_pin_cfg(sel, 1); RESET(sel, 1); sunxi_lcd_delay_ms(100); RESET(sel, 0); sunxi_lcd_delay_ms(100); RESET(sel, 1); } static void LCD_power_off(u32 sel) { lcd_fb_here; /* config lcd_power pin to close lcd power0 */ sunxi_lcd_power_disable(sel, 0); power_en(sel, 0); } static void LCD_bl_open(u32 sel) { sunxi_lcd_pwm_enable(sel); /* config lcd_bl_en pin to open lcd backlight */ sunxi_lcd_backlight_enable(sel); lcd_fb_here; } static void LCD_bl_close(u32 sel) { /* config lcd_bl_en pin to close lcd backlight */ sunxi_lcd_backlight_disable(sel); sunxi_lcd_pwm_disable(sel); lcd_fb_here; } /* sel: 0:lcd0; 1:lcd1 */ static s32 LCD_user_defined_func(u32 sel, u32 para1, u32 para2, u32 para3) { lcd_fb_here; return 0; } static int lcd_set_var(unsigned int sel, struct fb_info *p_info) { return 0; } static int lcd_set_addr_win(unsigned int sel, int x, int y, int width, int height) { address(sel, x, y, width, height); return 0; } static int lcd_blank(unsigned int sel, unsigned int en) { return 0; } struct __lcd_panel st7789v_panel = { /* panel driver name, must mach the name of lcd_drv_name in sys_config.fex */ .name = "st7789v", .func = { .cfg_open_flow = LCD_open_flow, .cfg_close_flow = LCD_close_flow, .lcd_user_defined_func = LCD_user_defined_func, .blank = lcd_blank, .set_var = lcd_set_var, .set_addr_win = lcd_set_addr_win, }, }; ``` ### 对接驱动框架 完成了屏幕驱动的编写,接下来需要对接到 SPILCD 驱动框架。首先编辑 `Kconfig`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2563f0c719d04900bc06e1a5a932d9e9.png#pic_center) 增加 `st7789v` 的配置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ec8ed4ca5799475795ea04676b2afcfe.png#pic_center) ``` config LCD_SUPPORT_ST7789V bool "LCD support st7789v panel" default n ---help--- If you want to support st7789v panel for display driver, select it. ``` 然后编辑 `panels.c` 在 `panel_array` 里增加 `st7789` 驱动的引用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ff388c27cc384a1ea6ce227e9afad36c.png#pic_center) 如下图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eb00246233fa492f8546545a48ef4bc1.png#pic_center) ```c #ifdef CONFIG_LCD_SUPPORT_ST7789V &st7789v_panel, #endif ``` 之后编辑 `panels.h` 同样增加引用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ffda9d8d9e7f4b48828196cda2065d88.png#pic_center) 如下图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f7a37d0f17d14d1fb676d67a0a16f80d.png#pic_center) ```c #ifdef CONFIG_LCD_SUPPORT_ST7789V extern struct __lcd_panel st7789v_panel; #endif ``` 最后编辑外层的 `Makefile` 增加编译选项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c4119bf2f7bb46f5b4a1202d7ffdc0e2.png#pic_center) 如下所示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08a2747f5d794e83a8ab48505f8e55e8.png#pic_center) ```c obj-${CONFIG_LCD_SUPPORT_ST7789V} += panels/st7789v.o ``` ### 选择 ST7789V 驱动 在 SPILCD 驱动选择界面可以看到 ` LCD_FB panels select` 选择 SPI 屏幕的驱动 进入 `LCD_FB panels select` 选项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6adcb067418b40bfa1315ecdb5e37b8d.png#pic_center) 选择并勾选 `[*] LCD support st7789v panel`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6f1e6c5c1c2b43d2bbf0ca5dd9c017b0.png#pic_center) ### 配置 SPI LCD 引脚 打开你喜欢的编辑器,修改文件:`board/r128s2/module/configs/sys_config.fex` ``` [lcd_fb0] lcd_used = 1 lcd_model_name = "spilcd" lcd_driver_name = "st7789v" lcd_x = 240 lcd_y = 320 lcd_width = 37 lcd_height = 48 lcd_data_speed = 50 lcd_pwm_used = 1 lcd_pwm_ch = 1 lcd_pwm_freq = 5000 lcd_pwm_pol = 0 lcd_if = 0 lcd_pixel_fmt = 11 lcd_dbi_fmt = 2 lcd_dbi_clk_mode = 1 lcd_dbi_te = 1 fb_buffer_num = 2 lcd_dbi_if = 4 lcd_rgb_order = 0 lcd_fps = 60 lcd_spi_bus_num = 1 lcd_frm = 2 lcd_gamma_en = 1 lcd_backlight = 100 lcd_power_num = 0 lcd_gpio_regu_num = 0 lcd_bl_percent_num= 0 lcd_spi_dc_pin = port:PA19<1><0><3><0> ;RESET Pin lcd_gpio_0 = port:PA20<1><0><2><0> ``` ## 编译打包 运行命令 `mp` 编译打包,可以看到编译了 `st7789v.o`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9b309db9dc8f4584be9cd0ba9806562f.png#pic_center) ## 测试 烧录启动之后,屏幕背光启动,但是屏幕全黑。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406b6892f4f6449b95dd0c1de84ad23d.png#pic_center) 输入 `test_spilcd` ,屏幕显示黄色。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e4c075ac04724ce8a15913fdde6afe30.png#pic_center)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903af0849fd8420a9d04fc8199db173f.png#pic_center) 输入 `lv_examples 1` 可以显示 `lvgl` 界面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d6385e258f2f47d39183b25f905ad193.png#pic_center) ## 常见问题 ### 屏幕白屏 屏幕白屏,但是背光亮起 ![](https://img-blog.csdnimg.cn/21fa6b9c0d4c4dce81a1690cddd77890.png#pic_center) 白屏是因为屏幕没有初始化,需要检查屏幕初始化序列或者初始化数据是否正确。 ### 屏幕花屏 屏幕花屏,无法控制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758ab8612ef84f53af31bc5cf0732eb3.png#pic_center) 花屏一般是因为屏幕初始化后没有正确设置 `addrwin`,或者初始化序列错误。 ### LVGL 屏幕颜色不正确 出现反色,颜色异常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e933982dd37c4bbf828def59190c09e4.png#pic_center) 请配置 LVGL `LV_COLOR_DEPTH` 参数为 16,`LV_COLOR_16_SWAP` 为 1,这是由 SPI LCD 的特性决定的。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6e8f32522bb541bfac2b01b8d775ead0.png#pic_center) ### 显示反色 运行`test_spilcd` ,屏幕显示蓝色。 这是由于屏幕启动了 RB SWAP,一般是 `0x36` 寄存器修改 正常显示 ```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36);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0); ``` 反色显示 ```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36);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