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练】AMS1117电路有问题该如何排查?

楼主:
88分芯积分 * 回复本帖可获得 2 分芯积分奖励! 每人限 1 次

在电路设计的时候,电源电路设计,高速通信设计,模拟电路设计等都会有相应的设计规则,上述的这几种电路都非常重要,但是电源电路几乎存在于每一块电路板,那么当电源电路出现问题,该如何进行排查呢?

这周就拿最简单的AMS1117电路来做练习,记得我上大学时做智能小车,给MCU供电用的就是这个电路,这个电路设计简单,性能相对稳定,也是很多初学者的选择。

AMS1117系列稳压器有可调版与多种固定电压版,设计用于提供1A输出电流且工作压差可低至1V。在最大输出电流时,AMS1117器件的最小压差保证不超过1.3V,并随负载电流的减小而逐渐降低。

3.3V输出电路:

5V输出电路:

AMS1117封装类型:

上述科普了一些AMS1117芯片的功能和电路设计,接下来就有一些问题需要大家讨论了。

问题1:输出口没有电压输出怎么排查?

问题2:如何解决输出电压的纹波较大?

问题3:匹配电容是否可以增加或减少?

问题4:如何选择封装?

问题5:输出电流接近1A可能会导致什么?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知识进行问题解答,解答的问题越多,答案越正确,芯积分奖励就会越多,有自己的见解或者解决问题的思路也会有更多的芯积分奖励哦~大家踊跃发言,期待你们的评论~

关于AMS1117其他资料和问题统计:

大家看看这几个AMS1117有什么区别

AMS1117-3.3输出端电容发烫

AMS1117稳压电源的钽电容一直爆炸

AMS1117产生5V电源改为4V怎么弄?

更多AMS1117问题搜索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固定输出的三端稳压器我还真想不到有什么特别的排查的手段,结构太简单了,测一下输入输出,有输入没输出大概率就是片子烧了,前提是把后级负载断掉,所以设计电路时电源输出后级最好紧跟一个磁珠/电感/0Ω电阻,也有可能是输出电容对地短路了,但阻容出问题的概率实属不大。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直接换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1.排查故障直接量电压,有输入没输出大概率芯片坏

2.输出纹波大,可考虑加电阻变成π形RC滤波电路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1直接量电压法,首先排查输入有无问题,

2,再看回路的阻容是否烧坏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1.输入和地是否良好,输入电压不否过压,是否欠压,输出电流是否超限? 2.输出端滤波电容太小或电流太大,加大滤波电容 3.匹配电容不宜太大或太小 4.根据电流功率选择封装。 5.可能触发短路保护或热保护。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问题1:输出口没有电压输出怎么排查?

        1、首先断电,检测输出与GND是否短路;

        2、其次,上电检测前端是否有输入电压并输入电压高于LDO输出电压+工作压降;

        (如果该款LDO有过流保护忽略步骤3,进入步骤4)

        3、如果上述均无异常,检查IC内部输出被Layout接地,上电使用热成像扫描电路板上是否有异常高温;

        4、如果前三条均无异常,更换新的AMS1117,并对异常的AMS1117单独离板检测。

问题2:如何解决输出电压的纹波较大?

        1、轻度:适当增大输出电容;

        2、中度:适当增加小容值电解电容;

        3、重度:上固态电容,或者换一款输出纹波较低的LDO。

问题3:匹配电容是否可以增加或减少?

        取决于负载,负载变化频繁则需要适当增加总容值,以保证电压供应,当后端负载较小且工作状态稳定,可以适当减少数量和容值,以节省PCB设计面积。

问题4:如何选择封装?

        AMS1117属于线性电源,转换效率较低,热效能较高,当转换压差越大应采用越大的封装,以加强散热保证工作稳定。

问题5:输出电流接近1A可能会导致什么?

        转换效率下降,热效上升,误差增大,纹波上升,后端产生瞬间需能易造成电源电路超载进入保护状态(如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