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R128在FreeRTOS下配置/data目录

楼主(2023-10-23):
如何给R128在FreeRTOS下配置/data目录
在调试音频、usb等模块时,会发现SDK的根目录下没有/data该目录,导致无法存储所需要的文件,这就是因为/data目录没有配置好的原因。 ##1、选上配置 首先需要选上的配置: 运行mrtos_menuconfig,选上COMPONENT_LITTLEFS ``` -> System components -> thirdparty components [*] LittleFS Filesystem ``` 选上littlefs只是支持了这个功能,另外还需要对分区进行配置。 ##2、确认分区表 通过命令cconfigs,跳转到方案配置目录,找到文件sys_partition.fex 这里需要注意,目录下可能会有多个分区文件,带着不同后缀的,比如说nor,xip等等的,因此需要确认用的是哪一个分区表,以免修改不生效 在方案已经编译完成之后,运行 ``` pack ``` 命令对方案进行打包,通过打包时打印出来的log信息,可以提取到用的是哪一个分区表,如下: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139904fdf00a41c68db8cce93ef07e06.png#pic_center) 如图片,可以确认到打包示例中调用的分区表。 ##3、修改分区表 在分区表中加入以下配置代码: ``` [partition] name = UDISK downloadfile = "data_udisk.fex" user_type = 0x8100 ``` 通过上述的代码,在打包固件调用的pack_img.sh脚本中,通过函数 ``` function make_data_image() ``` 会创建对应的分区。 ## 4、挂载目录 分区已经建好的话,剩下就是通过littlefs将区分挂载到目录下了。 在方案的main.c函数中(这里只是举个例子,在系统启动时挂载目录即可,但是需要注意要在flash初始化完成之后才能挂载) 在main.c中,添加以下代码: ``` littlefs_mount("/dev/UDISK", "/data", true); ``` /dev/UDISK就是分区名字,由分区表产生的。 /data则是创建目录的名字及路径。 通过以上步骤,即可为方案新建一个/data目录,可以用于保存一些程序所需要用到的文件。 ##5、保存文件到data目录下 **1.在SDK编译环境中存放文件** 可以在编译时,所需要的文件放到UDISK分区。 存放文件到UDISK分区方法为: 直接将文件拷贝到编译环境对应的路径下: ``` {root_dir}/board/芯片名/方案名/data/UDISK ``` 在SDK打包时就会将UDISK目录下的文件全部打包生成udisk的镜像,最终打包到image里。 在烧录时,就会udisk的镜像烧录到对应的分区里。系统启动,挂载分区之后,就直接可以通过/data目录访问到对应的文件了。 **2.通过代码读写文件** FreeRTOS SDK中,通过fopen fwrite fread等POSIX接口,即可操作UDISK分区(/data目录)的文件。 以下做个示例: ``` static int save_to_file(void *str, void *start, int length) { FILE *fp = NULL; fp = fopen(str, "wb+"); //save more frames if (!fp) { printf(" Open %s error\n", (char *)str); return -1; } if (fwrite(start, length, 1, fp)) { fclose(fp); return 0; } else { printf(" Write file fail (%s)\n", strerror(errno)); fclose(fp); return -1; } return 0; } ``` * str: 路径名,若为/data目录的话,比如说写入一个a.txt,str可以定义为 /data/a.txt * start:所需要写入的数据起始地址 * length:所需要写的数据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