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阀和电磁阀驱动的两种方式,哪种更好?优缺点是?

楼主:
气阀和电磁阀驱动的两种方式,哪种更好?优缺点是?

网友A:
直接控制MOS驱动有可能会导致MOS过热,需要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控制MOS驱动有可能会导致MOS过热,需要处理

那就是NPN三极管+PMOS更好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NPN三极管+PMOS更好咯?

可以用图腾柱电路去控制,尤其是大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