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40%和60%是怎么来的呢?

楼主:
这个40%和60%是怎么来的呢?

网友:
 变压器初级和次级绕组截面积,如果电流都是正弦波形,那么电流密度相同的话,两个绕组截面积应该相同。这也就是前面一句“中心抽头初级带有中心抽头次级的变压器初级和次级线圈总的铜的截面积应近似相等”的由来。但半桥和全桥初级没有中心抽头,电流在绕组中双向流动,次级有中心抽头,两半个绕组中仅有半个周期有电流流动,另半个周期没有电流。这种半个周期有电流半个周期没有电流的波形,有效值较大而平均值较小。因绕组发热与有效值有关,故有中心抽头的绕组,其铜线截面积比电流双向流动的绕组截面积的一半要大一些,才能够实现发热大致相同。结果就是初级总截面积占40%次级总截面积占60%。更准确的计算,应该分别计算电流有效值。

网友:
不同波形有效值的计算,我曾在本坛发过几篇帖子《整流杂谈》,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玩板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