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作

楼主:
这电路,是我的构思,

这电路,原本并不另类,

只是被我改得古里古怪罢了。

网友:
图右半,其实就是个 分压式电流负反馈,

这种偏置方式的特点,是 Uce 跟 Vcc 的比例,

若改变 Vcc,则 Uce 以固定比例变化,就像个普通的分压器。

网友:
R2应该足夠小,使Q2在我的各种试验中都不会饱和,

无论有沒有R3,Q2的基极电位都会隨着 Vcc 而变,集极电位的变化 跟基极相反,

而恒流特性则使Q2的集极电位隨 Vcc 而等量波动,得出的效果,就是这两种变化的总合,

如果 Vcc 是电流源,则Q2电路就表现为 电压倍乘器,如果 R1=3R3,则Ro得到的就差不多是 5V。

网友:
【这电路,原本并不另类,只是被我改得古里古怪罢了】

画蛇添足。

而且,温度稳定性比标准的电路降低很多。

网友:
分压式电流负反馈也好,分压器或电压倍乘器也罢,对于Q2射极那个二极管而言,跟一个普通电阻所做的事是一样的,

要做稳压器,把运放的同相输入端 改接于Q2基极,R3换成一个二极管,那就行了 (不过,如果只看效果不求精度,接于Q2射极也不影响使用)。

不过,同相端现在接的是Q2集极,这电路的表现会是如何,那就得观察电路对电源波动的反应,我用不滤波的整流电源作为Q2电路的 Vcc,发现 R2与Q2的分压比是不变的,

但这不变有个范围,就是基极电位 (R3的分压) 不能低于 0.9V 或高于 1.5V,换算成Vcc就是 3.6V至6V,超出这范围,共射电路的反相特性就会凸显,Uce2跟Vcc的关系成了 负相关。

网友:
伺服,触发,放大,震荡,运算,都是 电子电路,

在电子电路中,有一种节点叫做 交流地,如果这交流地本身性质不是电源,那就要从电源引进偏置,才能发挥作用,

问题是,跟讯号一样,偏置也是输入,也是如果给 交流地 馈电的不是 Vcc,而是系统的输出(负载)端,那究竟算不算是反馈?!

由Q1基极开始往右的区域,都是运放输出所管辖的范围,那意味着,橘色线右边的电路 是以运放输出充当Vcc的,而运放同相端则接于Q2集极,我要探究的,是这电路不起震的根由,如今似乎有点头绪了。

网友:
标题图中,以橘色线为界,左区可说是运放的经典配置,绝不会画蛇添足,

右区则是「外挂」,最简单的,就是接地,其他的,由一个元件至复杂无比的电路都可以。

这电路,我以灯泡替代R3,启动时,Q2截止,运放饱和,同相端电位比反相端高近 1V,然后,随着灯泡发亮,Q2开始导通,进入分压器模式,与此同时,运放同相端的电位随之而降,

当同相端电位降至略低于反相端时,运放居然不截止(遑论翻转了),只是各端子的电位齐齐急跌,灯泡也暗了,但运放就是死活不关断,我忽然想到,如果运放的正反馈环路接入的是个反相器,那不就变成了负反馈吗,

当运放脱离饱和状态后,灯泡失去足够电压的支持而冷却,Q2从分压器模式跌回反相器模式,那就止住了运放各点电位的跌势,不过,这样得到的动态平衡比正规的负反馈电路( 包括稳压器) 差多了就是。

网友:
同相反相,是甚么来着?!

输入电位上升,输出的电位如果也上升,就是同相,若下降就是反相,不过,这只是现像而不是现状!

现状是甚么,就是实际值的关系,输入若为正,输出如果也正,就是同相,输出如果为负,就是反相,这正正是代数的法则,运放內部电路的设计,就是建基于此法则。

网友:
Q2那块,只是个普通的线性电路,讯号与供电不过是改变了Uce,不破坏负反馈赋予的动态平衡,如果两边电路分开 (但共地) 供电 ,则整体就是个正常的放大电路,运放的正反馈渠道被切断,只剩下 两边电路的直接耦合与各自的本级反馈。

在本帖案例中,运放关不关断,其实只视乎同相端电位是否归零,与及正反馈在线性状态时所起的作用,过量的正反馈 能把运放锁定于饱和稳态,却原来,线性区也是可以「自保持」的咧,条件是 虚短,同相端电位高于反相端 (都是绝对值),但这虚短的建立机制又是甚么?!

网友:
如果运放关断,则Q2电路就掉电,因Q2只不过是个 非线性电阻,倘若掉电就不会有压降,同相端得不到驱动,电位就只能归零,反相端嘛,配置全是普通电阻,电位自然也归零,

如果把Q2换成可调电阻,当调至运放脱离饱和点时,运放就立即关断,这结果正常之极,问题是,如果Q2的表现等效于普通电阻,运放为何只是输出快速减小而非截止呢, 纵使R3阻值的增加不受妨碍,好让Q2能饱和,运放还是死活不肯截止,两个输入端依然保持「虚短」状态; 一个小小的实验,竟然引出一篮子耐人寻味 (对我这门外汉而言) 的事儿!

网友:
@chunyang

@maychang

在本帖中,对于Q2部份的关注点,并非设计,调试,功能及用途,而是 集极电位跟电源电压的关系。

当电源电压处于窗口区,表现相当于分压器,超出窗口范围,反相性质抬头,如R3可调,则Uce跟R3阻值为负相关,

如果我先用稳压管接进运放同相端,原本饱和的运放就会被拉入并且稳居于线性区 (若非如此,线性稳压器就不能用运放来操控了),

然后,把稳压管掐走,由于同相臂分压比本来就小于反相臂,所以,运放的输出会下跌至 (并悬停于) 超出Q2电路的窗口范围,不会截止与翻转,

如果让Q2电路的集基两路分开供电,则Q2一方面表成为恒流元,Uce跟Vcc的关系是 等量升降,在这运放的同相端接入恒流元,就等于纯电阻反馈,运放只会饱和或截止,另方面就是切断了R1跟电路各处的耦合,

好,现在我以运放输出作为集极通道的电源,基极通道则独立定压供电,但这樣又有两个问题,1,三极管的饱和压降会不会像二极管那样成为妨碍运放截止的绊脚石,2,假设运放截止,则Q2集极是否失压,不,基极偏压立即就会穿过集极加到运放同相端上,运放还是截止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两边电路分开 (但共地) 供电 ,则整体就是个正常的放大电路,运放的正反馈渠道被切断, ...

运放的同相端沒有正反馈的掺和,自身状态就稳定,只会老老实实的受控于Q2,而Q2本身虽为非线性电阻,但不会抽瘋令电路产生任何异动。

网友:
GIC的其中一种功能,是迴转器,这功能通常用于 模拟电感,

但其实,迴转功能只需三极管一枚做反相器就可实现,不过我发觉这种方案有个盲点,就是只能在线性区运行,跟脉冲 (开关) 模式不易适配。

我那个弛张震荡器,用NTC替代运放同相端的地脚电阻,能持续震荡,反而是仿真软件模拟不顺利,但在盲目摸索的过程中,居然有一个方案成功了,就是用运放,不用多,一枚足矣。

网友A:
这三极管的β为100,那么,这个「电阻」就是820Ω,

同相臂分压比小于反相臂,按道理,运放应该无法开通才对,

而且,看这个同相臂的架构,正正也是个 电压并联负反馈放大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三极管的β为100,那么,这个「电阻」就是820Ω, 同相臂分压比小于反相臂,按道理,运放应 ...

稳压,弛张震荡,电压并联负反馈,自举级联放大器,有源XX,

这电路绝不複杂,但是,能引伸出来的话题,至少就有这么五个。

网友B:
学习了,收获满满,增涨了见识,谢谢提供思路,希望多发布点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如果三极管的 Ube(gs)和Uce(ds) 都能为零,那么,

当 基射(栅源)电位相等,或者把集基(漏栅)短接时,管子究竟是通的还是断的?!

我想,这结果只能取决于管子是 增强型抑或耗尽型 了吧,如果是增强型的话,这个三极管就会成为一个 0.000000...V 的稳压管,如果是耗尽型,运放同相端才能真正落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收获满满,增涨了见识,谢谢提供思路,希望多发布点这方面的资料

亦就不过是思路而矣,纯属学习感悟,没水平可言;

而且我亦没有 志在必入此行 的意向,找不到师傅也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三极管的β为100,那么,这个「电阻」就是820Ω, 同相臂分压比小于反相臂,按道理,运放应 ...

把同相端地脚电阻换回普通电阻, 反相端地脚电阻 换成电容,就是 多谐震荡器,以一对小电珠替代电容,依然能震荡,

但在本电路中,若跟三极管发射结并联的是电容,会震荡,但接灯泡的话就死活不震,要么不启动,要么就如图中那样静止于线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