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2期】任务3:控制WS2812B

楼主:
今天是10月23日星期一,在晚自习时把任务三完成好了

【得捷电子Follow me第2期】任务3:控制WS2812B

该任务主要是要用按键来控制板子上的灯珠变化,其实灯珠只有那一个,按键有两个,但其中一个是rst,所以到最后也就是一个按键控制一个灯珠

一个灯也可以玩出许多效果,例如通过延时函数来控制闪烁,用代码控制颜色等等。

在该任务中,我导入了官方的neopixel库和adafruit_led_animation库,主要用来控制灯的亮灭和亮的时间长短

在我以为万事大吉时,程序没有跑通,查阅了大佬的资料后,才发现我没有读取按键和控制io口

大意了

所以我们还要取调用库digitalio和库board

以下就是具体的代码,我把我的理解都写在注释了,希望大家斧正。

import board                                      //检测按键的库
import digitalio
import time                                       //控灯的库
import neopixel
from adafruit_display_text import label           //任务一的文字显示库(老常客了)
from adafruit_bitmap_font import bitmap_font

pixel = neopixel.NeoPixel(board.NEOPIXEL, 1)
pixel.brightness = 0.8                            //控制亮度

button = digitalio.DigitalInOut(board.BUTTON)     //初始化按键对象
button.direction = digitalio.Direction.INPUT      //设置按键为输入
button.pull = digitalio.Pull.UP                   //将按键设置为上拉
but_in=3

led = digitalio.DigitalInOut(board.LED)
led.direction = digitalio.Direction.OUTPUT

display = board.DISPLAY
font_file = "fonts/wenquanyi_10pt.pcf"             //加载任务一所用字体

font = bitmap_font.load_font(font_file)

def button():                                      //定义了一个按键函数
    global but_in
    if(not button.value):                          //按键没按下执行的操作
        but_in=but_in+1
    if (but_in>3):                                 //按键没按下执行的操作
        but_in=0

def dispinfo(str):                                 //又定义了一个灯光函数
    if(str=="RED"):
        color = 0xFF0000
        text_area = label.Label(font, text="红色", color=color)
        text_area.x = 80
        text_area.y = 60
        scale = 2
        display.show(text_area)
        pixel.fill(color)

    elif(str=="GREEN"):
        color = 0x00FF00
        text_area = label.Label(font, text="绿色", color=color)
        text_area.x = 80
        text_area.y = 60
        scale = 2
        pixel.fill(color)

    elif(str=="BLUE"):
        color = 0x0000FF
        text_area = label.Label(font, text="蓝色", color=color)
        text_area.x = 80
        text_area.y = 60
        scale = 2
        pixel.fill(color)
    else :
        color = 0xFFFFFF
        text_area = label.Label(font, text="按下按键以开始", color=color)
        text_area.x = 80
        text_area.y = 60
        scale = 2
        pixel.fill(color)
                                                    //分别输出红绿蓝
        display.show(text_area)

while True:                                         //最终输出的执行语句
    colbutton()
    if(but_in==0):
        dispinfo("RED")
    elif(but_in==1):
        dispinfo("BLUE")
    elif(but_in==2):
        dispinfo("GREEN")
    else:
        dispinfo("START")

   time.sleep(0.5)                                 //延时

网友:
这个控制跑得非常好,有创决的一个作业呀!

网友:
WS2812B的控制和屏幕显示的一个结合,不错的倡议,可以在屏幕在开出一个区域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