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铁杯第三届RISC-V应用创新大赛】LicheePi 4A滑翔伞速率计电路连接,代码..

楼主:
第二周帖子。开箱上电液晶屏出现Debian界面在第一周帖子已经介绍。这里我先介绍一下在sipeed-wiki镜像集合文章中各种linux镜像用neofetch命令查看LicheePi 4A系统状态显示。

首先,我用的LicheePi 4A板上没有安装neofetch命令。用下面方法安装:

sudo apt install neofetch

安装neofetch命令后,执行该命令,屏幕显示LicheePi 4A板子系统参数。

了解了系统参数。开始测试GPU。输入命令:

sudo glmark2-es2

屏幕出现各种3D模型。

再输入命令:

es2gears_x11

屏幕显示红蓝绿三只齿轮转动动画。

现在开始我的滑翔伞速率仪电路原理设计。从Sipeed Wiki外设使用文章中看到LicheePi 4A板上GPIO排针IO2_10对映I2C2-SDA和IO2_9对映I2C2-SCL。

我从淘宝上买的GY-521板子,陀螺仪芯片MPU6050,8个排针有SDA,SCL引脚。两块板子用4条带双端插帽引线连接3V3,GND,SDA,SCL。

下一步

开始软件调试I2C。

网友A:
速率检测是对任何方向的矢量速度显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速率检测是对任何方向的矢量速度显示吗?

我购买的GY-521模块是xyz三轴加速度测量,主芯片MPU6050,速率检测应该是任何方向速率变化,动态矢量速度显示和蜂鸣器短促速率声音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