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动态电压定位技术是什么技术?

楼主:
这里的动态电压定位技术是什么技术?

网友A:
【这里的动态电压定位技术是什么技术?】

“这里”是哪里?

网友B:
动态电压定位技术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动态电压定位技术是什么技术?】 “这里”是哪里?

图片居然没贴上,重新上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态电压定位技术是什么意思?

图片居然没贴上,重新上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居然没贴上,重新上传了

不知道那篇文章片段所说“动态电压定位技术”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居然没贴上,重新上传了

那篇文章片段所说的几句话,都是模棱两可的,未加仔细说明。实际上,那里各个似乎矛盾的说法,都是只知其一,未知其二,片面理解造成的。

网友:
动态电压,这个真的没听说过,控制环路学过但没见过这个知识。

网友:
个人胡猜,就是谐振 看电压变化

网友:
我也不明白那篇文章片段所说“动态电压定位技术”是个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