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FPB_RA6E2】测评-学习笔记02(无法下载问题分析和求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有别的板子吗,试一下下载器是不是还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别的板子吗,试一下下载器是不是还是好的

只有一块板子,学习卡住了

网友B:
不好用之前做过什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用之前做过什么操作?

没有,就是前面用过,然后放置了两天,然后再打开就不行了,换过电脑,软件都重新安装过,不存在软件配置方便的问题,我觉得要不就是下载器坏了,要不就是flash锁死之类,不能再下载程序le

网友C:
怎么联系你,我可以提供官方技术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联系你,我可以提供官方技术支持

我私信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