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zfpga Lattice高速下载器HW-USBN-2B 使用方法分享(1)

楼主:
1. 概述
HW-USBN-2B 是用于 Lattice 的芯片编程烧录设备。通过 Diamond 和 Isplever 完成设计, 产生编程文件,再使用 Diamond Programmer 或者 ispVM System 软件来编程板载芯片。 Diamond Programmer 或者 ispVM System 软件通过生成的编程文件自动产生编程指令、编程 地址、编程数据。电脑的 USB 连接 LHW-USB-2B 编程器设备产生编程信号 JTAG、SPI、I2C、 GPIO 来烧录芯片。 Diamond Programmer 或者 ispVM System 软件下载地址在 www.latticesemi.com/programmer

2. 特性
 支持所有 Lattice 的芯片。
 I2C 编程,电压范围1.5V-3.3V
 JTAG 和 SPI 编程,电压范围1.0V - 5.5V
 用于协议调试和 Debug 测试,在线仿真速度快。
 USB TYPE B 接口连接,结实耐用
 使用方便简单,2*7 (2.54mm) 连接接口
 USB 线缆长达 1.5m,能支持 2A 电流。
 高速 JTAG 模式,比 HW-USB-2A,快 10 倍以上速度。
 高阻态保护,支持热插拔保护

3. 编程引脚定义

引脚功能定义,具体使用在于特定芯片型号。需要注意输入输出方向。VCC 是输入给烧 录器的参考电压,来匹配目标板的 BANK 区电压。5V OUT 是输出电压,用于模块化烧录供 电。

Lattice PAC-Designer 软件不支持 HW-USB-2B 编程器。所以用 HW-USBN-2B 编程 ispPAC 的芯片,使用 Diamond Programmer 或者 ispVM System 软件烧录。对于新版本的 Radiant, 需要安装在 Windows10 系统才能支持该 HW-USB-2B 编程器。 侧面测试指示灯,指示电源供电,目标板供电情况
4. 编程软件
Diamond Programmer 和 ispVM System 是可以用于编程管理的软件,适用于所有的芯片 和下载器。最后的软件请在 lattice 官方网站 www.latticesemi.com/programmer 网站下载软 件。 注 意 对 于 diamond Programmer stand-alone 版 本 要 支 持 停 产 的 芯 片 , 需 要 在 www.latticesemi.com 申请注册 license。该 license 是免费,但是需要绑定网卡。

5. 设计参考
TCK 建议用 4.7 下拉电阻在设计的板上。下拉电阻可以避免毛刺时钟。下拉建议用在所 有的芯片上。 I2C 的 SCL 和 SCL 是开漏输出。2.2KΩ上拉到 VCC,在目标板上的电源 VCCIO 需要连接 到 HW-USBN-2B 的 VCC 上面。电压范围可以在 1.5-5V 范围。 对于 Lattice 低功耗芯片,建议 VCCJ 到 GND 使用 500 欧姆电阻。 JTAG 编程端口速度需要调整,尤其是长距离的 PCB 或者多个级联芯片,以及老旧的芯 片。调整 TCK,在 lattice Programmer 软件,设定 TCK 分频系数。 烧录 Power ManagerPower (POWR604, POWR1208, POWR1208P1)和 ispClock 芯片,TCK 必须速度设定分频系数 2 以及以下。 对于的 lattice 的老芯片,要用 ISPEN,请在芯片的 ISPEN 引脚增加 0.1uF 的电容要求、

6. 飞线和芯片连接参考
表格中,是用于鉴别 Lattice 的芯片,怎么去连接 HW-USBN-2B 的设备信号。JTAG,SPI, I2C 是分开表示。 JTAG 端口连接:表 2 必须是芯片连接到 HW-USBN-2B 设备引脚要求,请参考芯片管脚 表,找相关 IO 管脚。烧录过程必须确保引脚对应连接,否则无法烧录工作。

网友:
请问您有烧录过Lattice  ISPPac-CLk5312S芯片吗?正常飞线,但是没有加下拉电阻,完全读不到芯片!

网友: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