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6 LaunchPad™ 开发套件评测】6 从sysconfig到CCS全攻略

楼主:
1 概述

从sysconfig到CCS全攻略就是从一无所有开始,不用模板直接逐个添加参数,直到完活,这个过程比较折磨,但是能够清楚整个工程的架构和逻辑。所以,简单分享一下,也还是比骄长的,有耐心的慢慢看下去。

2 创建CCS工程

可以在这里直接把link文件选好,也就是cmd文件
不出所料,这个没有办法编译,

首先是确sdk库,但是下面直接加目录的方法不行,重启后就又消失了

这个是在项目setting里面启动的

这个应该从General的Product里面添加,直接选就可以

3 用sysconfig定义板卡,也就是其他工程中的bsp,这可以看作是一个bsp生产工具,启动之

首先需要添加板卡,直接点add把在前面的设定板卡加入,注意如果是自定义板卡,后面有个switch功能,可以一键转换

添加GPIO,这个就会自动把关联的sysctl功能添加

对照这个开发板的led三色灯对应的Pin,以此修改,可以看到右侧PA13,PA26,PA27在变换后都变了色,绿色就说明没有冲突,pass

逐个设置好,还可以同时设置时钟树等,如果涉及其他功能如OPG等都要对着手册修改好,其中ADC0和Pin27冲突,这里选择不了的。

点击保存,就是保存sysconfig设定文件,注意要选择合适的文件名,自定义为xTerm.cfg

起始到这里就可以了,因为这个sysconfig文件可以直接在工程中使用,也不需要生产文件,可以在编译的过程中加入对这个文件的编译生成过程,完全不需要开发者参与,不过,起始最后只需要两个文件,一个头文件,一个c程序文件,如右侧所示,直接点击保存,选好地方保存就行了。那个dot文件是事件文件,因为这里没有用,就不要了。

就是这两个哥们,直接拖过去就好

编译一下,还缺料

4 添加include目录,就是如下的SDK中没有完全加入的,还需要再include中添加

这下完整了,可以顺利通过编译了。

5 然鹅,还是有幺蛾子。

因为开发的过程,需要直接调用底层的systick,是delay_cycles()命令,TI做了一个二进制编码库driverlib.a

然鹅,还是然鹅,你没有文件说,我从哪里知道你要用这个lib库呢。

6 编译下载,使用的是debugg,在找硬件并设定成功
完工,彩色亮灯代码如下,

/**
 * main.c
 */
#include "ti_msp_dl_config.h"

int main(void)
{
    /* Power on GPIO, initialize pins as digital outputs */
    SYSCFG_DL_init();

    /* Default: LED1 and LED3 ON, LED2 OFF */
    DL_GPIO_clearPins(GPIO_GRP_0_PORT, GPIO_GRP_0_PIN_LED_0_PIN);
    DL_GPIO_setPins(
            GPIO_GRP_0_PORT, GPIO_GRP_0_PIN_LED_1_PIN | GPIO_GRP_0_PIN_LED_2_PIN);
    while (1) {
        /*
         * Call togglePins API to flip the current value of LEDs 1-3. This
         * API causes the corresponding HW bits to be flipped by the GPIO HW
         * without need for additional R-M-W cycles by the processor.
         */

        delay_cycles(10000000);
        DL_GPIO_togglePins(GPIO_GRP_0_PORT, GPIO_GRP_0_PIN_LED_0_PIN |
                           GPIO_GRP_0_PIN_LED_1_PIN |
                           GPIO_GRP_0_PIN_LED_2_PIN);
    }
	return 0;
}

还是阔以的。

7 补个彩蛋,基于云端的GUI composer的使用,前面没有连接上,现在可以了。首先找到CCS cloud上的out-of-box代码,其实本地就有,这样就是很云端的样子

编译下载,其实和本地安装的CCS没啥区别,这个是debugg的页面

启动网页版的GUI,显示waiting data,这个会永远等下去,因为永远没有数据来
除非改邪归正,但是这个端口是联通的,可以直接在网页load二进制文件并下载到板卡,明显connected连上了

原因在这里,模拟出2个串口,现在自动练了辅助端口,虽然排名在前面,那也是辅助端口。

需要改用那个主端口,并设为115200。然后可以真正通讯了,在blinkLED上,设置频率,现在是灯亮的时候,绿色。这个button和板子上的led同步

照度传感器的读数也反馈出来,不过有些奇葩是波动的,难道是测出来日光灯管的闪烁了吗?

温度传感器也反馈出一个周期性波动的数字,不过区间波动,说明温度还是稳的。

那么这里面的关键就是这个插件,承包了了网页Javascript和主机串口直接的数据通讯。

8 结论

这个开发板,直接提供了一个快乐的全面开发平台,

  • 从云端工具到本地开发,丰俭由人,
  • 范例过量以至于都不想自己写代码了,稍微改一下就可以直接用在工程中,
  • 内存不大,肚子不小,可以跑起来FreeRTOS,并配套TI的电机驱动芯片,直接实现友商的高性能BLDC电机控制,
  • 支持自定义网页会话,曲线实现单片机的UI交互,脑子很不错。

所以,这个开发板不是一个开发板。而是一个超值的生态。

网友:
sysconfig确实是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