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铁杯第三届RISC-V应用创新大赛】LicheePi 4A (2)烧录镜像,试用摄像头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没有更新到最新版镜像,还是驱动不合适的问题,桌面感觉使用有些卡顿,而且无法正常安装OPENCV

经过大佬的帖子得知可能是旧系统不支持的问题,果断刷机

1.烧录镜像

镜像地址:

还要下载根目录里的burn_tools.zip工具组

镜像有MIPI屏幕和原版两种,有需要用到MIPI屏幕的可去SIPEED官方淘宝店购买。

我这里选择没有MIPI 屏幕的 LPI4A_20230920.zip 下载,记得还要下载根目录里的burn_tools.zip烧录工具组

因为驱动是没有签名的,正常状态下电脑装不上,我们要把电脑改成高级启动模式,禁用数字签名,

按住shift重启,在启动界面选择 高级选项--安全启动模式--禁用驱动程序强制签名

拆开外壳,取下SOM板,检查载板的拨码,确认是EMMC启动

(图源:烧录镜像 - Sipeed Wiki)

装回SOM板,按住boot键将电脑与PI用 A to C 线连接

正常操作的话电脑能识别到一个没有驱动的设备,这时找出下载好的驱动,右键.inf文件安装

安装好后找出烧录工具,更改.bat里的目录

(图源:烧录镜像 - Sipeed Wiki)

双击打开,等待烧录完成

重新给PI上电,连接HDMI,新系统烧录完成

轻松秒杀

2.试用摄像头

荔枝派4A原生支持OV5693摄像头,不过官方说那个摄像头是给安卓开发用的;给OPENCV用的话普通的usb摄像头就可以了。

笔者这里为了省事,直接购买了SIPEED官方的USB摄像头(就是有点小贵)。

插电开机,摄像头背面的灯会亮一会灭掉,代表可以使用了

这里先用 guvcview查看一下摄像头是否能用:

sudo apt-get install guvcview
guvcview

会弹出一个摄像头画面,系统显示帧率在30左右,摄像头背面的两个灯会亮起

(这里要连接屏幕或者VNC查看,Xshell没法传输摄像头拍到的画面)

3.安装OPENCV

OpenCV(open source computer vision library)是一个基于BSD许可(开源)发行的跨平台计算机视觉库,因为其轻量级而且高效,故在计算机视觉领域出名。为了方便本小白操作,我这里选择使用最简单的python语言。

OPENCV需要在python环境中使用,要使用OPENCV需要先安装python,

sudo apt update
sudo apt upgrade
#先更新软件

sudo apt install python3 python3-pip #安装python3
sudo apt install python3-opencv 		 #安装OPENCV

sudo apt install libqt5gui5-gles		#安装依赖包

官方WIKI给出的教程可能是预先安装了PYTHON环境,在实例中没有写出

为了方便写PYTHON代码,我这里选择安装VIM以编辑代码(习惯用gedit的也可以用gedit替代)

sudo apt-get install vim #安装VIM
vim --version #验证VIM安装完成

正常情况下会弹出一段VIM的软件信息,即为安装成功

4.使用OPENCV调用摄像头

在python目录里新建一个exmple文件夹,在文件夹里新建一个.PY 文件

cd /Desktop/Python
mkdir exmple
touch usb_test.py

使用VIM打开usb_test.py

vi usb_test.py

按i键进入VIM编辑模式,输入以下测试代码:

import cv2

#这里如果CV2报错就是没有正常安装opencv

cap=cv2.VideoCapture(0)#选择USB摄像头为0,仅运行图像处理要换成路径如"/Desktop/a.jpg"
while(cap .isOpened()):
	ret,frame = cap.read()
	cv2.imshow("usb camera",frame)
	if cv2.waitKey(1) ==32
		break

#严格控制各处的缩进,否则会报错

cap.release()
cv2.destroyALLWindows()
#关闭后释放资源,防止卡死

完整代码如图:

 输入代码后用保存退出

:wq

使用PYTHON运行代码

python3 usb_test.py

运行结果如图:

 成功调用!

现在调通摄像头和opencv了,下周准备正式使用NCNN模型和搭建YOLO网络

官方wiki:烧录镜像 - Sipeed Wiki

没用比没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