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开关电源芯片拍了X光,中间的那个是什么变压器 看不清楚,有老师知道的吗

楼主:
想要仿制,但是中间那里这个和他的datasheet很不一样,原理图显示那里就是一个大电感,扫描出来是变压器,但也是我看不懂的形状,求助

网友:
你都有原理图了,还需要排X光看布局啊。。。你这真是要全抄啊。。。

网友:
学习用,不是外包

网友A:
这种芯片有变压器,隔离?变压?

不是有datasheet?datasheet怎么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有变压器,隔离?变压? 不是有datasheet?datasheet怎么讲

datasheet上没有显示变压器相关的  储能元件就是一个大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datasheet上没有显示变压器相关的  储能元件就是一个大电感

是非隔离式稳压器

网友:
不应该是变压器,原理图都有了,有的电源端的大电感就是长得像变压器的形状

网友C:
变压器和大电感有什么区别?从结构上看没有多大区别。无非是电感只有一个绕组,变压器可能有两个绕组而已。

网友:
实物拆开看吧,要不斜一点看看斜45度xray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和大电感有什么区别?从结构上看没有多大区别。无非是电感只有一个绕组,变压器可能有两个绕组而已 ...

两个绕组的话不就把输入和输出隔离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个绕组的话不就把输入和输出隔离了吗

是的。两个绕组就把输入和输出隔离了。

不过,X光下看是个变压器,那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两个绕组就把输入和输出隔离了。 不过,X光下看是个变压器,那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

是呢,看起来是E型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呢,看起来是E型变压器

同样的铁芯,绕一个绕组就是电感,绕两个绕组就是变压器。从上面X射线透视是很难分辨的。

网友D: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还没,估计要去激光打磨一下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估计要去激光打磨一下才知道了,

看看电路板上引脚数。简单的电感通常只有两个引脚,可能有多个引脚实际联接在一起当一个引脚用,一共两个引脚。变压器则至少三个引脚(自耦变压器),通常四个或更多个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