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的编程中可否使用 LONGLONG型变量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参与回复

单片机C语言的编程中可否使用 LONGLONG型变量,需要引入什么文件吗

网友:
居然没有人会?

网友A:
新的数据类型:C99 引入了 long long 类型,用于支持更大的整数范围。

只要你支持C99就可以。

long类型有的是32位 有的是64位。比如gcc里面就是64位,如果你用esp32 用idf gcc编译 long类型就是64位的 具体要看你的编译器。和编译器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的数据类型:C99 引入了 long long 类型,用于支持更大的整数范围。 只要你支持C99就可以。   ...

非常感谢。请问51单片机的C语言支持64位的LONG吗

网友B:
Keil  C51  不支持  long long , SDCC不知道是否支持,直接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eil  C51  不支持  long long , SDCC不知道是否支持,直接试一下就知道了

感谢。请问  SDCC 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Keil  C51  不支持  long long , SDCC不知道是否支持,直接试一下就知道了

确实,keil arm是支持c99的 因此支持64bit计算,keil c51 没有c99 模式选项,应该是不支持。 sdcc 是支持c99的。估计是可以。

但sdcc很少人使用。 喜欢也可以去用。

网友:
对于初学者学51单片机的话,建议还是老老实实学c51吧。不要因为某一个功能而纠结太多。有些是可以用算法去弥补的。

不要忘了最主要的目标,就是熟练使用C语言+单片机 解决问题。

要功能强大些 就用cortex-m或者risc-v   吧。 别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请问  SDCC 是什么?

SDCC  是一种开源的  51单片机  C编译器,没有用过,不是很清楚

网友:
看你编译器,如果要指定位数,最好使用 int32_t, int8_t 这种,而不是longlong,每个机器longlong可能长度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