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LOTO示波器实测LC串联谐振?

楼主:
一个电感和一个电容串联,在某个特定的频率,就会发生谐振,这个频率就是谐振频率。串联谐振电路有如下特点:

谐振时整个电路阻抗呈电阻性,阻抗最小,电流达到最大;

谐振时电感和电容两端的电压达到最大。

上图就是一个LC串联典型电路,一般被用于低通滤波。我们准备一个电感和电阻串联的电路如下所示:

我们准备一台LOTO的虚拟示波器OSCH02S,也就是示波器加信号源的版本,我们用信号源产生一个扫频正弦波,作为上图的Vin输入,把示波器的AB两个通道加在输入Vin和输出端Vout处。

我们在上位机软件上设置好扫频参数,如下图所示:

我们先扫频得到通道A也就是输入端的频响曲线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到扫频正弦波信号加在LC串联电路两端,示波器CHA也就是LC两端的信号幅频曲线中,一开始幅值比较大,随着频率的升高,信号幅值逐渐变小,最小的位置,也就是截止频率处,我们看到图中的光标测量出来是183.51K赫兹。过了这个截止频率,信号的幅值又逐渐变大起来。截止频率附近的信号幅值变小是因为产生谐振的时候LC的整体阻抗最小,这时候它所分得的信号也就是最小。

我们这次来测增益曲线,也就是Vout/Vin的频响曲线,我们只需要在频响曲线界面把Y周的数据来源从chA改为B/A就可以了,重新扫频,得到如下的幅频曲线:

这个增益曲线,我们也可以理解成是低通滤波器的增益曲线。前一段可以看出增益为1,相位差也为0,也就是输出=输入。到谐振频率附近,放大倍数大概6倍左右,也就是这时候的信号被放大了,之后放大倍数迅速减小。

如果我们能把谐振频率处的增益降到0.707左右,那就是完美的低通滤波器了。很显然,电感和电容都是非耗能器件,没有电阻器件的引入,在谐振频率处,增益总是很大。

幸运的是,我们的滤波电路总是要接负载的,我们把信号滤波之后总是要给负载用的,接入了负载,那增益又不一样了。负载越大,这个谐振点的增益会越小。

我们可以看到,负载电阻越小,谐振处的增益越小,谐振引起的噪声变大越不会发生。当然了,实际电路中的负载各种各样,有低阻的,有高阻的。相对来说,低阻负载的更不容易发生加入滤波器效果更差的事情。因此,如果你发现同样的LC滤波器,加入不同的电路,有的效果好,有的效果变差,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负载的不同。

所以说,负载阻抗越低,越不容易产生尖峰,也就是说不容易恶化。

不同的LC参数也会有不同的谐振频率的情况。我们改变一些参数可以测的不同的频响曲线如下:

整个过程我们制作了视频演示,可以参看如下:

《LOTO示波器LC串联谐振测试 实测演示 -- LC滤波/频响曲线/频率谐振点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N411n7mS/?spm_id_from=333.999.0.0&vd_source=c0bedc6c664e75d3c19935cbda8abe19

网友:

学到了,谢谢详尽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