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从站转modbus RTU协议转换网关用modbus slave测试的方法

楼主:
EtherCAT从站转modbus RTU协议转换网关用modbus slave测试的方法

远创智控YC-ECT-RTU通讯网关具有EtherCAT从站功能,主要功能是将EtherCAT网络和Modbus-RTU网络连接起来。在使用方面,本网关可以连接到EtherCAT总线中作为从站使用,也可以连接到Modbus-RTU总线中作为主站或从站使用。这款通讯网关还支持多种不同的通讯协议,可以在不同的网络中进行自由切换,极大的提高了通讯的灵活性。

以下就是通过modbus 从站软件进行操作的方法

MODBUS-RTU 技术参数

网关的 MODBUS 接口可通过拨码选择做为主站或从站,两种工作方式二选一工作。

网关的 MODBUS 接口可通过拨码选择 RS485 接口或 RS232 接口,两种接口二选一工作。

网关的 MODBUS 波特率支持: 2400、4800、9600、19.2K、38.4K、57.6K、 115.2K 等。

网关的 MODBUS 字符格式及校验位:8 位无校验+1 停止位、8 位+偶校验+1 停止位、8 位+奇校验+1 停止位、8 位无校验+2 停止位。

网关作为 MODBUS 主站,支持 01H、02H、03H、04H、05H、06H、0FH、 10H 号功能。

网关作为 MODBUS 从站,支持 03H、04H、06H、10H 号功能。

网关作为 MODBUS 主站,最大能带 32 个 Modbus 从站。

MODBUS 的电气连接

RS485 电气连接

使用 RS485 通讯时,所有设备的信号 A 连接到一起,信号 B 连接到一起。

当需要使用终端电阻时,可以将网关端子的 B 与 TR 短接到一起。

协议及数据转换

协议转换原理

网关分别从 ETHERCAT 一侧和 MODBUS 一侧读写数据,存入各自的缓冲区,网关内部将缓冲区的数据进行交换,从而实现两边数据的传输。

MODBUS 功能码

MODBUS 报文相对比较固定,所以您只需要稍作了解,看几条报文之后就知道了它的结构,在需要的时候再来具体查询。

读取保存寄存器(03H)

功能码:03H 主站询问报文格式:

地址 功能码 起始地址高位 起始地址低位 寄存器数高位 寄存器数低位 CRC
13H 03H 00H 60H(96) 00H 02H xxxx

功能:读从站保持寄存器4XXXX值。

本例:读13H号从站保持寄存器值,起始地址=0060H=96,寄存器数=0002;

因此,本询问报文功能是:读19(13H)号从站3个保持寄存器40096—40097的值;从站应答格式:

地址 功能码 字节计数 寄存器
40096 高位
寄存器
40096 低位
寄存器
40097 高位
寄存器
40097 低位
CRC
13H 03H 04H 03H 00H 02H 2AH xxxx

功能:从站返回保持寄存器的值:40096=0300H,40097=022AH

读取输入寄存器(04H)

功能码:04H 主站询问报文格式:

地址 功能码 起始地址高位 起始地址低位 寄存器数高位 寄存器数低位 CRC
13H 04H 00H 05H 00H 01H xxxx

功能:读从站输入寄存器3XXXX值。

本例:读13H号从站输入寄存器值,起始地=0005H=0005,寄存器数=0001;因此,本询问报文功能:读19(13H)号从站1个保持寄存器30005的值;从站应答格式:

配置网关的 MODBUS 报文

网关做为 MODBUS 主站

首先,我们需要将电脑与网关的LAN网口连接,然后在右侧添加一个虚拟主站到项目中。在软件左侧项目树中可以看到此主站。

接下来,双击主窗口中的“Modbus Master”图标,弹出Modbus主站参数设置窗口。在这个窗口里,用户可以设置Modbus总线的运行参数和网关做为Modbus主站工作时的特性。

双击主窗口的“Modbus Slave”,可以设置该从站的报文。配置完成后,用户再次双击“Modbus Master”,点击“地址表”按钮,弹出Modbus从站数据列表。此列表展示出用户配置的全部报文,可以帮助用户进行数据的地址映射

配置网关的 ETHERCAT 从站

将网关xml文件拷贝到主站相应路径下,然后新建工程后添加ETHERCAT主站。

在主站建立后,添加ETHERCAT从站。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网关设备,点击OK。

添加后的从站,点击左侧项目树中的Box1,在右侧的主视图中,点击Slots,可以看到网关配置输入输出数据的页面。

如下图所示,在 Slot 列表中,添加对应的字节长度

注意:此处输入、输出长度的配置,要与网关的配置一致。

测试数据:

网关配置的第一个字节是读线圈,我们在 Modbus Slave 软件中,手动修改线

圈的状态,如下图:

可以在 TWINCAT 软件中监控到第一个上传数据,改变为 1,数据修改成功。

在 TWINCAT 软件上手动修改一个 output 数据值,如下图:

在 Modbus Slave 软件中可以监视到,数据已经成功下发。

以上就是网关的配置流程如果你也需要一款高效、可靠的通讯网关,那么远创智控的这款新品或许是你的不二之选。更多详情请关注远创智控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