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Y64 机械键盘锂电池充电改装

楼主:
CIY64 这款客制化键盘我有两把,使用快两年了,几个月就要换电池,这些废弃的电池没地方回收真是有点污染环境,而且有时碰到没有备用电池的情况非常抓狂,两节南孚7号电池也要6块钱,所以早就有把键盘改成充电的想法。本来想使用无线充电的方案,但是这把键盘的脚撑是不可调节的,而且高低有限,充电时不好放在无线充电器上。又不想给这把键盘的外壳开孔,所以做个能在7号电池仓放下的充电板,1000mah的锂电池估计可以用非常的久,需要用的时候拉出来充其实也没啥问题。

方案:使用ME4054作为充电IC,这款IC最大可以800ma的电流给锂电池充电,但是发热比较大,我不需要快速给锂电池充电,而且避免电路板过热,可以使用这颗芯片的外部配置电阻就充电电流限制在300MA,这个时候芯片温度还可以接受。 这款键盘使用的是两节7号电池供电,为了避免锂电池的电压过高损坏键盘的原有的电路,加了一颗PAM2305AABADJ DC-DC降压芯片,将共给键盘控制板的电压限制到2.6v左右。

电路:

安装:

充电电流,这张图是我将充电配置为100ma,有点慢,后面改成了300MA,给1000mah的电池充电,从3.7v充满,耗时一个半小时:

网友:
挺好看的,什么东西改一改都可以用好久

网友:
作为电子爱好者,不折腾折腾,改善、优化自己的工作、生活环境,那都对不起自己!哈哈哈,谢谢楼分享,赞!

网友:
【两节南孚7号电池也要6块钱】涨价了???

网友:
这种干电池感觉就是没有锂电池方便。

网友:
选微盟的这个ME4054单节充电芯片不错,好用,管脚还少

网友:
好像某创还有设计好的验证板资料

网友A:
客制化到底是个什么功能?每个按键定义不一样的字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客制化到底是个什么功能?每个按键定义不一样的字母吗?

增加按键,更改布局,加各种外观效果 ,轴啊,按键材质啊,有钱的话在键盘上加个触控屏都行,能改的都能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客制化到底是个什么功能?每个按键定义不一样的字母吗?

 按键和键帽都是自己后配的。

另外这个键盘也做键盘声音的修复,不容易有杂音,敲代码声音好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增加按键,更改布局,加各种外观效果 ,轴啊,按键材质啊,有钱的话在键盘上加个触控屏都行,能改的 ...

我只看我们公司年轻人用的闪灯的 我一直觉得就是个键盘,搞那么多花样干嘛,最多机械键盘敲起来声音和手感不一样。定制键盘有什么便利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按键和键帽都是自己后配的。 另外这个键盘也做键盘声音的修复,不容易有杂音,敲代码声音好听

敲击不应该是机械声?这个还能修复或者定制?

网友:
键盘确实好费电啊,经常性的换电池,问题是现在电池真的太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敲击不应该是机械声?这个还能修复或者定制?

优化后敲击音会更好听,也不会有空腔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优化后敲击音会更好听,也不会有空腔音

  没玩过客制化,想象不出来。我一直以为键盘最多就是机械、静电容就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