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M32F4-discovery开发板测评 ] 串行通讯测试及音频播放控制

楼主:
STM32F4-discovery开发板配有相应的串口及例程资源,以例程UART_TwoBoards_ComPolling为例它可实现两板间的串行通讯。

若只有一个开发板,则可以通过串口模块与电脑相连来进行功能测试。

在默认情况下是处于开发板是处于接收方式,需解除注销该模式的设置,才能使其处于发送模式。

在开发板处于发送模式时,即设置定义语句为:

#define TRANSMITTER_BOARD

开发板与串口模块的连接关系为:

PA09----RXD

PA10----TXD

此时,按蓝色按键即可发送信息,见图1所示。若不予以原文回应,则红灯亮;予以原文回传,见图2所示,则绿灯闪烁。

图1 接收发送信息

图2 原文回应

相应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HAL_Init();
  BSP_LED_Init(LED3);
  BSP_LED_Init(LED4);
  SystemClock_Config();
  UartHandle.Instance         = USARTx;
  UartHandle.Init.BaudRate     = 9600;
  UartHandle.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UartHandle.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UartHandle.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UartHandle.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UartHandle.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UartHandle.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if(HAL_UART_Init(&UartHandl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def TRANSMITTER_BOARD
  BSP_PB_Init(BUTTON_KEY, BUTTON_MODE_GPIO);
  while (BSP_PB_GetState(BUTTON_KEY) == RESET)
  {
  }
  if(HAL_UART_Transmit(&UartHandle, (uint8_t*)aTxBuffer, TXBUFFERSIZE, 5000)!= HAL_OK)
  {
    Error_Handler();
  }
  BSP_LED_On(LED3);
  HAL_Delay(200);
  BSP_LED_Off(LED3);
  if(HAL_UART_Receive(&UartHandle, (uint8_t *)aRxBuffer, RXBUFFERSIZE, 5000)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BSP_LED_On(LED3);
  HAL_Delay(200);
  BSP_LED_Off(LED3);
#else
  if(HAL_UART_Receive(&UartHandle, (uint8_t *)aRxBuffer, RXBUFFERSIZE, 5000)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BSP_LED_On(LED3);
  HAL_Delay(200);
  BSP_LED_Off(LED3);
  if(HAL_UART_Transmit(&UartHandle, (uint8_t*)aTxBuffer, TXBUFFERSIZE, 5000)!= HAL_OK)
  {
    Error_Handler();
  }
  BSP_LED_On(LED3);
  HAL_Delay(200);
  BSP_LED_Off(LED3);
#endif
  if(Buffercmp((uint8_t*)aTxBuffer,(uint8_t*)aRxBuffer,RXBUFFERSIZE))
  {
    Error_Handler();
  }
  while (1)
  {
    BSP_LED_Toggle(LED3);
    HAL_Delay(40);
  }
}

以此为基础,在按键的配合下,通过发送指令则可以控制基于串口通信的语音播放模块。

图3  MP3模块

在使用MP3模块时,除连接电源及扬声器之外,只需将MP3模块的RX引脚同PA9连接。

以串口控制MP3模块播放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uint8_t n=1;
  HAL_Init();
  BSP_LED_Init(LED3);
  BSP_LED_Init(LED4);
  SystemClock_Config();
  UartHandle.Instance        = USARTx;
  UartHandle.Init.BaudRate    = 9600;
  UartHandle.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UartHandle.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UartHandle.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UartHandle.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UartHandle.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UartHandle.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if(HAL_UART_Init(&UartHandl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while(1)
  {
	  while (BSP_PB_GetState(BUTTON_KEY) == RESET);
	  n=n+1;
	  if(n>12) n=1;
	  playn(n);
	  HAL_UART_Transmit(&UartHandle, (uint8_t*)cmd3, 10, 5000);
	  HAL_Delay(300);
  }
}

在进行测试时,以串口发送指令的形式如图4和图5所示。

图4 发送指令

图5 播放测试

网友A:
非常好的测试,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的测试,学习了!

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