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NET/IP从站转CANOPEN主站连接AB系统的配置方法

楼主:
ETHERNET/IP从站转CANOPEN主站连接AB系统的配置方法

你还在为配置网关的ETHERNET/IP从站和CANOPEN主站发愁吗?今天来教你解决办法!

一,首先,配置网关的ETHERNET/IP从站,需要使用AB系统的配置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1,使用 AB 系统配置网关的 ETHERNET/IP 从站加载EDS文件:运行RSLogix5000程序,选择“RegisteranEDSfile”,点击下一步:通过“Browse”选择要安装的eds文件:

2,点击下一步,直到安装过程完毕。

新建工程:运行RSLogix5000程序,选择菜单File->New,弹出对话框:在“Type”中选择控制器的型号,在“Name”中填写项目的名称,点击OK完成创建。

3,添加网关:在ControllerOrganizer栏中,右键点击“1769-L23EthernetPortLocalENB”,选择“NewModule”选择要添加的设备,点击“Create”:

4,填入网关的名称,在“IPAddress”中填入网关的IP地址,点击“Change”设置网关的输入输出数据长度。

5,设置工程路径:点击菜单Communications->WhoActive,在扫描到的设备中,选择00,CompactLogixProcessor,eip选项,点击右下角的SetProjectPath。然后点击Close,完成设置。点击菜单Communications->Download,下载工程到PLC中:点击“ControllerTags”,在弹出的画面中可以检测到网关上传的数据。

二,配置 CANOPEN 主站

1,选择相应的EDS文件,点击打开。导入成功后,可以在右侧设备列表中找到从站设备。然后,使用GW CANOPEN Builder软件进行网关的CANOPEN配置,

2,首先添加一个CANOPEN主站,

3,根据需要添加 CANOPEN 从站

4,右键单击主站图标,选择属性页面,设置主站波特率、定时发送间隔和主站心跳时间。双击主站图标,从所有节点列表里选择需要添加到心跳监控列表里的从站。

5,接下来,我们还需要进行PDO和SDO的配置。双击从站的图标,配置该从站的参数。

6,选中RXPDO,点击“PDO映射”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添加上6040控制字和6060运行模式,

7,然后点击确定。选中TXPDO,点击“PDO映射”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添加上6041状态字,然后点击确定。

8,选中TXPDO,点击“属性”按钮,输入TXPDO定时发送时间,例如100ms,点确定。

三,地址映射表

点击软件的菜单栏“工具——地址映射表”,可以查看网关的地址排列,如下图:

四,启动 Canopen 通讯

1,启动 PDO 通讯

2,启动 SDO 通讯如上图,以 2 号从站为例。

然后就可以把数据读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