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修改这个电路的导通时间

楼主:
这样的电路

想满足U2/U3导通时间差在0.8s左右 ,上电时间是一致的,R前面修改一下,有没什么好的简单办法

网友A:
R2后面加一电容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
用RC延时,不够准确,且使用的电容量非常大。以延时0.8秒计,电容量大概要上千微法甚至更大。受元件参数分散性影响,每个具体电路延时都有差别。

比较准确的方法是使用单稳态触发器。更准确的方法是使用计数器定时。由于使用了较小的电容,其成本并不会变高。芯片比大电容便宜。

网友B:
看你愿意用什么方式了,可以用逻辑芯片组一个延时电路,或者触发器,也可以用单片机写一个延时程序,便宜的话就用RC电路,自己配一下,不过精度不够

网友:
定时器 0.8s挺长的,rc的话 感觉不够准

网友:
这个使用RC延时,用仿真软件,调整RC参数

电阻R和电容C的参数不是常规使用的阻值和容值,就比较麻烦

所以 0.8s不一定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愿意用什么方式了,可以用逻辑芯片组一个延时电路,或者触发器,也可以用单片机写一个延时程序,便宜的 ...

单片机就有点复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2后面加一电容接地就可以了。

R2后面加一电容接地

这个可以吗

网友:
机械延时,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R2后面加一电容接地 这个可以吗

你试一下用多大电容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