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铁杯第三届RISC-V应用创新大赛】搭建开发环境 - codelite中调试helloworld

楼主:
一、其实我习惯用vscode写代码,无耐vscode只提供了x86与arm两种CPU架构,虽然可以装code-oss,但里面的关键插件没法装,所以一点也不好用。

二、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选择

    1)在windows下安装vscode,然后安装交叉编译环境,远程调试或者共享文件夹等实现

    2)更换IDE

    当然这里我选择一样小巧好用的codelite了,这样远程桌面连上开发板,在codelite中写代码,实现本地编译

三、安装

    1)安装编译调试工具

    2) 安装codelite

    3) 配置codelite,第1次打开codelite时,会出现配置界面,当然不小心关掉了也不要紧,可以在菜单中配置

    4) 新建工作区与项目
到licheepi上按右键

    5)编译与调试

代码行可以打断点,按F7编译

按F5调试,可以单步运行,查看变量值等功能

nmg

网友A:
codelite还是没有vscode好用的,里面不能跳转,vim+ctags可以跳转,但实在用不习惯,所以目前来说,用共享文件夹的方法,在windows中用vscode编辑代码,在codelite中调试,两者结合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delite还是没有vscode好用的,里面不能跳转,vim+ctags可以跳转,但实在用不习惯,所以目前来说,用共享 ...

沉迷于vscode,才了解到vscode还不支持risc-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