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T645转modbus协议网关采集电表的数据方法

楼主:
DLT645转modbus协议网关采集电表的数据方法

DLT645有两个版本分别是DLT645-97和DLT645-07,该协议主要用于电表抄表,采用为主-从结构的半双工通讯模式,硬件接口使用RS-485今天我们来看下,用远创智控YC-645-TCP网关如何采集电表的数据

1,首先,我们需要打开配置软件,新建一个工程。设备类型请参考网关背面的标签。
接下来,我们需要新建设备,选择645协议。

2, 选择和电表连接的YC-645-TCP网关上的串口,波特率设置成和电表保持一致。一般是1200偶校验。然后,我们需要输入12位的电表表号,必须是12位。不能确认的可找电表厂家确认。

3, 按如下顺序,添加要采集的数据。可添加多个数据。

4,设置电表的地址寄存器

5,可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例如,要采集电表的三相电压。完成上述配置后,点击“下载”,把工程下载到网关中,点击“查看数据”,查看网关采集到的数据情况。

6,然后用软件读取显示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