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输入电容为啥用陶瓷电容呢?

楼主:
xdm,这个应用案例中的电源输入电容为啥用陶瓷电容呢?

网友A:
为啥不能?你考虑点是啥?

网友:
耐压更高

网友:
你说的陶瓷电容是什么样的? 有图片吗???

网友:
为了降低纹波。

对电容的要求有:1、足够的耐压与容量,2、尽可能小的体积,3、尽可能低的等效串联电阻。几个方面综合后,选用贴片陶瓷电容就是合理的选择。

网友B:
陶瓷多好,不用考虑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陶瓷多好,不用考虑寿命

陶瓷的寿命很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能?你考虑点是啥?

想问用电解会怎样,输出电性能上有什么不同,请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