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使用IAR软件的朋友吗,请教一个编辑界面设置的问题

楼主:
有使用IAR软件的朋友吗,请教一个编辑界面设置的问题

每次把编辑界面的字体、颜色之类设置好以后,过一段时间,打开IAR软又恢复成默认状态的字体、颜色了,很难看。

为什么设置好的界面老是要变?

网友A:
iar不是做编辑器的,垃圾的不行,换其他ide调用iar编译器可以试试。

网友B:
过段时间是多长,我这个两年了也没有回复初始设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过段时间是多长,我这个两年了也没有回复初始设置啊

时间不定,有时几天,有时1、2周、有时一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iar不是做编辑器的,垃圾的不行,换其他ide调用iar编译器可以试试。

很久以前(零几年)用IAR,没感觉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间不定,有时几天,有时1、2周、有时一个月。。。

肯定是配置文件被修改了,我用过很多版本都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