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话题】说一说你觉得最能打的国产充电管理芯片芯片

楼主:
186分芯积分 * 回复本帖可获得 2 分芯积分奖励! 每人限 1 次

本期话题,邀你来谈谈:

一、充电管理芯片芯片选型,你会重点考虑哪些指标或因素?

二、如果让你推荐国产充电管理芯片,你觉得最能打的产品有哪些?

所谓的最能打,也许是性价比更优,也许是性能不错,也许综合评价更好,总之,都让你在选型中绕不开地会优先考虑他们。

之后,请谈谈你推荐这些 充电管理芯片的理由是什么?

请具体说明推荐的产品线或产品型号

我们的目标是找出最能打的国产充电管理芯片,把好用的芯片分享给大家!

EEWorld邀你一起来聊聊那些处于当打之年的国产充电管理芯片~

即日起-11月30日

积极参与讨论,回帖就能获得2芯积分,被评为优秀回复再加10芯积分!

特别优秀的还有机会获得EEWorld送出的小礼物哦~(2个名额)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BMS芯片,说全了BMS硬件芯片集成电池计量、电池安全、充电管理等的功能,

说的文绉绉的话,BMS芯片并非特指一种芯片,而是AFE(电池采样芯片)、MCU(微控制处理单元)、ADC(模拟数字转换器)、数字隔离器等产品的统称。

按这个说,国产芯片把这几个功能包括软件系统集成一起的厂商,不多,但有几家电池管理芯片厂,还是很不错的,比如杰华特的多电池组监控和保护 IC、拓尔微BMS保护芯片,芯智汇库仑计的电池管理芯片等

其实现在做电池管理的,很多是从做其他芯片转行做顺带做一些电池管理方面的芯片,,,,

网友A:
推荐一款国产的单节锂电池保护IC 的话,
 比如深圳市创芯微微CM1124,理由是和众多国产称之为电池管理IC的芯片一样,价格亲民,几毛一片,不做大的电池系统,这种就很耐用

有高精度电压检测电路和延迟电路,通过检测电池的电压、电流,实现对电池的过充电、过放电、过电流等保护。适用于单节锂离子/锂聚合物可充电电池的保护电路。

满电压精度可以到, 正负25mV。放电过流精度可以到正负150mA

电路设计简单

网友:
典型电路

还有就是DFN封装小,散热性能相对好些,可以做带电池小产品,满足现在电子产品小型化需要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引用 网友A:
推荐一款国产的单节锂电池保护IC 的话,  比如深圳市创芯微微CM1124,理由是和众多国产称之为电池管 ...

哦哦,感谢分享,正在找便宜的,准备把我家的强光手电换一组32700电池组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我使用过智融的sw3516芯片,这个芯片支持多种手机快充协议,最高支持100w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南芯,智融,都有针对不同产品方案的充电管理,现在基本可以取代ti了,当然国产的还需要追赶老美,基本够用了。不同的参数针对不同的产品,比如平板电脑,充电宝,以及其他消费级电子设备。至于大型电池充电管理bms这块没有涉及,待其他小伙伴补充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产品上用过一款锂电池充电芯片【ME4069】,单芯片的,适用于编写设备,价格也便宜,只要1米+。

目前产品测试稳定性还不错。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上海南芯半导体的SC8102做车载充电器很适合,专为手机充电设计,6~30V 输入;5V 固定电压输出,最大 6A,最高效率可达93.5%以上,集成MOS,外面加一些电容电阻及一个电感就可以了,调试非常方便,我司已经批量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产品上用过一款锂电池充电芯片【ME4069】,单芯片的,适用于编写设备,价格也便宜,只要1米+。 目前产品 ...

这个哪家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哪家的啊?

南京微盟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圣邦微的SGM4056,低功耗还好使。

华源智信的HY1651S,

士兰微的RT9193-33,

还有紫光集团的IP5306,这几个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