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PK:最适合物联网开发的连接

楼主:
来搞事情啦~小伙伴们来PK啦,说说你觉得最适合物联网开发的链接方式是哪种??

蓝牙? WiFi? 还是其他无线通信方式?  )

说说你的理由?

(随时根据网友回复加上新的无线通信方式,刚刚管仔又给加了个星闪,哈哈)

下面这篇文章里列了一些作者对于谁最适合的看法,咱也挂一挂里面的部分内容,看看小伙伴们赞同不赞同呀~~

蓝牙与 WiFi:逐个功能比较

1. 速度

蓝牙支持小块数据的传输。这使得它适合传输轻量级数据。BLE 提供约 1 Mbps 的带宽,足以传输来自传感器的数值。但它无法实时向服务器发送数据。

另一方面,WiFi 提供不同的速度。HaLow 或不同标准版本以 347 Mbps 传输数据。此外,更快的版本可提供高达 1.3 Gbps 的速度。

该无线通信技术比BLE快20-30倍。它非常适合共享大量数据文件,例如视频、照片等。您可以使用 WiFi Direct 享受最大的数据传输速度。

2. 安全与隐私

早期的蓝牙存在严重的安全缺陷,但新的标准已经解决了这些缺陷。这些版本使用 AES-CCM 加密技术进行数据加密。它提供 128 位加密以确保安全。

在正确设置和密钥“配对方法”的支持下,BLE 连接现已变得安全。用户可以选择共享数据并接收店内通知。BLE 为他们提供了比以前更多的隐私和自由。

WiFi具有成熟的安全协议,例如WEP、WPA、WPA2和WPA3。其中,WPA3 最为发达。它非常适合传输重要且敏感的数据。WiFi 使用 256 位加密和专用安全协议。

为了保护设备之间交换的数据,使用了无线等效隐私 (WES) 和 WiFi 保护访问 (WPA2-AES) 等安全技术。一旦该功能开启,WiFi 就会跟踪用户。它在共享数据之前不请求用户许可。

3. 位置检测

BLE 使用专门的广告数据包(例如 iBeacon、Eddystone 标准)来检测设备的位置。它根据接近度感知有关用户设备的特定信息。

WiFi 部署了一种无线局域网 (LAN) 技术,该技术使用 ISM 无线电频段与设备进行通信。

与蓝牙不同,它不仅仅依赖于用户的接近度来进行位置检测。当设备发送接入点的 BSSID(MAC 地址)时,它会帮助 WiFi 对其位置进行三角测量,从而有助于位置检测。

4. 接近检测

BLE 是室内跟踪和接近检测的更好选择。为了有效地使用蓝牙,两个设备都必须具备该功能并且必须进行配对。为了成功配对,移动设备必须在指定的范围内,因为蓝牙是基于邻近原理工作的。

BLE 提供比 WiFi 更准确的接近数据,但其建立无线连接的最大范围为 30 米。

另外,WiFi 更适合开放环境。它使用 SSID 和 MAC 等参数来正确指向另一台设备的确切位置。这是通过测量设备中的接入点来实现的。WiFi 还可以帮助检测超过 100 英尺的距离,具体取决于版本。

5、传输范围

2 类发射器支持的蓝牙模块的范围通常在 40 - 400 m 之间。它也根据障碍物而变化。一些由 1 类发射器支持的远程模块的范围长达 1000 m。

尽管BLE使用网状网络来实现更广泛的范围内的传输,但它不支持交换大量数据。

WiFi路由器有多种标准。传统的运行频率为 2.4 GHz。它们可提供长达 46 m 的室内连接和 92 m 的室外连接。在 5 GHz 上运行的设备更容易受到障碍物的影响。

WiFi HaLow 工作频率低于 1 GHz,传输距离可达 1 公里。尽管与 BLE 相比,它消耗更多功率,但它更适合传输大型数据集。

6. 电源使用

BLE 旨在消耗低能耗。与 WiFi 相比,它的功耗大约低十倍。与 WiFi 类似,它发射频率为 2.4 GHz 的信号,但传播范围较小。蓝牙设备可以通过电池正常运行。

另一方面,WiFi 设备消耗的电力是 BLE 设备的 10 倍或更多。WiFi 发出的信号很强,传输距离是 BLE 的十倍。它需要恒定的电源,这会带来额外的成本。

对于物联网,您应该选择哪一个?蓝牙还是WiFi?

对这篇文章感兴趣,想看原文的,管管链接也挂在这里啦:https://www.eeworld.com.cn/zt/Qorvo/view/1456

单选投票 , 共有 10 人参与投票
10.00% (1)
40.00% (4)
20.00% (2)
10.00% (1)
10.00% (1)
0.00% (0)
0.00% (0)
10.00% (1)

网友A:
蓝牙连接只适合小范围无线通信,还不能和互联网连接,现在多数都会有那种提预设的功能,让身处家外面就可以启动设备,wifi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全面的,星闪毕竟还是新东西,不知道怎么发展呢,NBiot还是会受到基站通信覆盖的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牙连接只适合小范围无线通信,还不能和互联网连接,现在多数都会有那种提预设的功能,让身处家外面就可以 ...

你觉得LoRa咋样

网友:
虽然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但是个人感觉蓝牙更好一些;原因就是功耗低!

网友:
目前来说 wifi不可缺少,没了wifi蓝牙和其他无线方式就成了小孤岛。

但其他无线方式包括蓝牙都有他独特的用图。

星闪据说很牛,未来可期。

网友B:
现在Lora和4G LTE也可以单独来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Lora和4G LTE也可以单独来算吧。

收到

网友:
星闪的确是新技术,但是优点太多了,除了快以外,还有传输稳定的特点,在视频数据的传输方面有着优良的表现,这些特性胜过了wifi,蓝牙的优势是低功耗,但是其协议以牺牲速度为代价的,这方面更是无法于星闪相比。

所以,看好星闪

网友A:
没用过LoRa的蜂窝网络,不还有一个叫做UWB技术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LoRa的蜂窝网络,不还有一个叫做UWB技术的东西,

UWB我比较大的印象是用来做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UWB我比较大的印象是用来做定位

他也有协议,加一些内容就是通信了,还有NB-iot

网友D:
星闪是个什么?头一次听说这种无线通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星闪是个什么?头一次听说这种无线通信。

华为呀,他们家这次发布会上推出来的产品很多都用上了。他们在推这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华为呀,他们家这次发布会上推出来的产品很多都用上了。他们在推这个

看到了,不知道会不会能不能推广开。我也去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了,不知道会不会能不能推广开。我也去好好研究一下!

肯定会推广开的。华为发布会后我查星闪的内容还没什么,昨儿一搜,出来好些干货呢。在联系作者授权,同意的话咱搬坛子来大家也看看

网友:
必须是星闪

网友E:
刚好最近在准备装修,计划全屋智能,智能家居算是物联网的一个典型的应用了,经过我的一番调研,我就从智能家居这个切面来说说:目前主流的智能家居服务商包括:小米,绿米,易来,华为,摩根。

小米:主推WiFi,小米本身没有一个系统的智能家居服务,各个小厂的智能家居产品,可以连接在WiFi上进行控制,虽然本身也有蓝牙和多模网关,但是基本也没啥产品,所以主要还是以WiFi为主,因为简单,便宜,但是问题也非常多,延迟严重,稳定性差,不能连接太多个设备。

绿米:主推zigbee,绿米最开始是做智能门锁的,前期有小米的推广,现在基本和小米分家了,智能家居产品基本和小米不兼容,也就是如果选择绿米,除了路由器能用小米的,其他的设备全都用不了,需要用绿米的专用zigbee网关,因此,价格也是最贵的,但是效果也真的好,一个网关连接几十个设备不在话下,而且控制几乎没有延迟,比如灯的缓亮缓灭,这个竟然是通过不断的发送指令来控制的,几十个灯,还要不停发指令,竟然一点卡顿也没有,实在是牛。

易来:主推蓝牙mesh,易来的灯做的非常好,各项指标都很好,易来的营销是在网上用低价吸引客户去实体店,实体店的产品要比网上高级不少,实体店的产品都是使用蓝牙mesh协议的,但是我猜测这种mesh协议是不能自组网的,相当于星性结构,就只能和网关进行通信,整体和zigbee的效果差不多,也很厉害,而且价格要比绿米便宜不少。

华为,摩根:主推有线,华为也有无线通信,但是协议不明,但是主推的却是PLC,也就是有线,还有一家摩根智能,也是主推有线,说是有线要比无线稳定,但是,说有线要比无线稳定我是完全不同意的,没有过多了解,感觉有线就是主打一个高端,不是很推荐。

matter协议:我很奇怪,前段时间火热的协议,说是要终结智能家居的通信协议,以后一统天下,现在咋就没有哪个公司使用。现在智能家居各个公司都在各自为战,越来越封闭,选择一个品牌那么所有的产品都必须是这个品牌,这个完全不是物联网的初衷,希望有matter协议让物联网更加开放,更加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好最近在准备装修,计划全屋智能,智能家居算是物联网的一个典型的应用了,经过我的一番调研,我就从智能 ...

我说为啥以前我一直查不到华为使用的无线通信协议是啥,原来是自己的“闪星”,厉害,厉害,那我还是相信华为的技术,希望大力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