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转EtherNET/IP从站连接欧姆龙plc与西门子200smart通讯的配置方法

楼主:
Profinet转EtherNET/IP从站连接欧姆龙plc与西门子200smart通讯的配置方法

本案例是200smart plc与欧姆龙plc进行通讯的方法,远创智控YC-PNM-EIP网关可以读写全系列西门子 PLC 数据。一般不需要 PLC 里做特殊的设置。只需要把 PLC 的变量地址配置到网关中,网关就可以读取指定地址的数据或者写数据到指定的地址。

PLC 通过网线连接到网关,设备 PLC 和网关在同一个 IP 网段。
设备PLC和网关在同一个IP网段,点击“新建设备”,选择PLC设备类型,输入设备名称和连接类型。

然后输入PLC的IP和端口,如果端口不清楚,可使用默认的102端。接下来输入PLC的参数,和实际的PLC参数保持一致,如不清楚,可使用默认参数。8.

添加要采集的数据,在“地址”处填入PLC里变量的地址。完成后点击“下载”把工程下载到网关中运行,点击“查看数据”查看采集到的数据。

欧姆龙系统的配置方法

只需简单5步,你就能轻松配置欧姆龙系统,

首先,将EDS文件复制到欧姆龙软件的对应文件夹下,然后在Sysmac Studio软件中新建一个项目,

接下来我们开始添加网关的全局变量,按照实际需求添加输入和输出的数据。

之后,我们还需要进行ETHERNET/IP连接设置,双击下图中红框位置,进入网络设置。在“连接”页面下,点右边加号,添加设置。

按照网关参数设置,然后点击“添加”按钮。

添加完成后如下图所示,此时设置全部完成。注意:目标变量输入使用 101,输出使用 100。连接类型都设置为“Point to Point”。

添加设备后,设置全部完成。最后,我们编译并下载欧姆龙PLC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