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箱测评NUCLEO-F722ZET6 part4(板子被我烧了)

楼主:
说来惭愧,这应该是第一张死在我手里的板子,天气正好阳光明媚,正准备调试一下电机驱动的参数结果上传几次之后,突然就不亮了,然后我摸了一下板子,感觉芯片没啥温度,但是St link的有一块地方就是下面这张图的这个圆圈处非常非常的烫。

代码感觉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已经正常跑了好几次了。他是最后一次跑的时候突然就不亮了。也不知道什么问题,我自己感觉也修不好。

代码也没啥东西,就一个pwm输出,一个oled驱动,一个ADC,一个霍尔采集。

就是用计时器的霍尔传感器接口采集电机的速度,然后再对比ADC采集的旋钮电位器信号,然后利用PWM输出信号给电调控制电机的转动,然后再用OLED显示电位器的信号和测到的转速大小。

太惨了。。。。。。

网友A:
如果确定自己没有人为破坏,可以申请售后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定自己没有人为破坏,可以申请售后的呀。

去哪里申请啊

网友B:
这个U3 一看就是LDO,如果发热严重,那么就一定是后面的电路有短路,电流太大导致发热,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输出端的电压(一般都是3.3V)的对地的电阻,慢慢找出短路的问题(有芯片烧坏了换芯片)

网友C:
有没可能是电机电流通过霍尔灌到开发板上?

网友D:
你这个更宝贵,详细会议下你的步骤给对方的系统工程师,可能发现了可靠性的bug哟

网友:
手动变焊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定自己没有人为破坏,可以申请售后的呀。

返场测评的板子也可以申请售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U3 一看就是LDO,如果发热严重,那么就一定是后面的电路有短路,电流太大导致发热,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 ...

回头来量一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可能是电机电流通过霍尔灌到开发板上?

这个不可能的,霍尔的供电和电机的驱动电源是分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更宝贵,详细会议下你的步骤给对方的系统工程师,可能发现了可靠性的bug哟

咋联系他们啊

网友E:
我拆了一个电容换上去也没见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返场测评的板子也可以申请售后吗

那就不懂了,如果是新板子,可以申请再来一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更宝贵,详细会议下你的步骤给对方的系统工程师,可能发现了可靠性的bug哟

咋联系他们啊

和管理大大说,他们有厂家对接的。坛子管理嘎嘎好

网友:
之前也烧过,手都不能摸,很烫,然后把那个电源芯片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拆了一个电容换上去也没见修好

发烫估计可救性就不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