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静电枪把产品打坏了

楼主:
最近开始玩仪器了,以前做的板子都不是自己做试验的,都是专人负责, 所以对仪器操作很陌生。 然后这两天和同事去实验室学习怎么操作仪器。  各种泄露电流,耐压,电压跌落都玩过了, 到了静电试验的时候,我按照实验室同事的教程,拿着静电枪对着产品的金属外壳和接口的外圈金属怼了一遍,只看到显示器黑屏了几秒之后又重新显示了,就认为没事了。然后另一位同事也拿起静电枪对着产品放电,但是他多了一个动作,用静电枪的枪头接触着网口的针脚直接放电,显示器也是黑屏了一下重新显示。 然后我们试着点击鼠标键盘,发现没反应。断电再上电,产品已经无法开机了,因为两个人都操作过静电枪,所以也分不清是什么时候把产品打坏了。

正规的ESD测试是允许对接口针脚接触放电吗?还是只需要对接口的金属外框放电?在网上查了很多,都没有明确的说要还是不要

网友:
我个人的经验是只对外壳进行静电放电测试,一般产品管脚没有露在外面的吧,怎么对管脚直接测啊

网友:
设计做好屏蔽会好一点,但这样打坏的几率很高!

楼上的建议是有根据的。

你需要查查放电强度和距离的要求,以及和元件的放电方向和位置都有影响!

网友A:
网口还好吧,里面没有做隔离吗?做了隔离一般没事,没做隔离必坏

网友:
一般不打引脚,都是外壳和可接触金属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口还好吧,里面没有做隔离吗?做了隔离一般没事,没做隔离必坏

网口比较大,同事直接把尖头怼进去接触着信号的金属部分放电了

网友:
不怕爆炸啊~

网友:
静电测试里,常规测试要求是外壳的金属裸露部分,没有说要测试端口的金属针,除非特别提出要测试。端口引脚就算要测试,也必须严格要求测试等级,否则有可能永久损坏产品。

网友:
鼠标键盘经不起静电强度测试的

正规的ESD测试,主要放电对象就是各种金属端子

网友:
被测机器的不同侧面,上,下,左,右,放置在距离垂直金属板10CM的位置,再各对垂直金属板放电10次,

对水平金属板放电时,被测机器处于正常摆放位置就行

网友:
静电应该不至于引起爆炸,最多烧一点焦臭味

网友:
   很显然,根据国标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不打芯,只打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