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插头的家用电器如何过EMC

楼主:
请问目前设计个家用设备,规定不能接电源大地,也就是只有2个L / N线插头的,要做EMC  EMI检测,电路上的一些设备接口比如HDMI USB  485等部门无法接地。在做EMC和ESD检测时候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
那你要先测试了才知道具体有哪些项目不过,才能针对性的处理

网友:
先接到你的系统地上,我之前做静电测试,将USB的ESD保护管接到大地反而将CPU都烧了,接到系统地就没事儿,不过有可能是我板子上接大地的位置不太合适,时间太长忘记了,总之最后接的系统地,你接上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