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2期】i2c读取SHT40 & MCP4725

楼主:
最近又有一些时间做diy,之前follow me活动,有个SHT40温湿度探头,还有MCP4723 DAC可以读取温湿度

一、SHT40温湿度探头程序

做个程序,加到之前的天气时钟里。下面是一些心得跟大家分享。具体可以参考

Python & CircuitPython | Adafruit Sensirion SHT40, SHT41 & SHT45 Temperature & Humidity Sensors | Adafruit Learning System

先看看最终程序效果:

下面简单说一下程序。

首先还是引入官方库

import adafruit_sht4x

然后简单初始化SHT40

i2c = board.I2C()
hasSht40 = False
sensor = adafruit_sht4x.SHT4x(i2c)
while not i2c.try_lock():
    pass

try:
    while True and not hasSht40:
        for device_addr in i2c.scan():
            print(
                "I2C addresses found:",
                [hex(device_addr)]
            )
            if device_addr == 0x44:
                hasSht40 = True
                print('SHT40 found!')
        if not hasSht40:
            time.sleep(5)
finally:
    i2c.unlock()

规格书里的默认地址

再屏幕上创建两个label

text_temp = label.Label(FONT_CALENDAR, text="",color=0xff0000,
                        x=130,y=20,
                        line_spacing=0.7,scale=1)
text_humi = label.Label(FONT_CALENDAR, text="",color=0x00ff00,
                        x=130,y=50,
                        line_spacing=0.7,scale=1)

然后就显示在屏幕上

if hasSht40:
	temperature, relative_humidity = sensor.measurements
    text_humi.text = '%0.1f %%' % relative_humidity
    text_temp.text = '%0.1f C' % temperature

二、MCP4725 DAC程序

想了好久DAC能做什么,最后想到做一个信号发生器(当然是很简陋简单版本的,因为我发现这DAC转换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参考以下的网址驱动MCP4725

Python & CircuitPython | MCP4725 12-Bit DAC Tutorial | Adafruit Learning System

我简单解释一下程序,首先还是引用对应的库,然后初始化MCP4725

import board
import busio
import adafruit_mcp4725

# Initialize I2C bus.
i2c = busio.I2C(board.SCL, board.SDA)

# Initialize MCP4725.
dac = adafruit_mcp4725.MCP4725(i2c)

MCP4725的使用也非常简单,只要更改dac.raw_value的值就可以,这个值的范围是0-4095,不能超过范围,不然会报错

然后其他就没什么好说了,我简单加了个按键切换波形,产生了三个几赫兹的波形(有些丢人),后面再想想DAC可以做什么东东。波形图如下

正弦波只要引入math库就有正弦函数可以使用,输入的值是弧度制的,要转换一下

代码已经上传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看看,有什么问题可以回帖问问我哈

circuitPython SHT40 MCP4725-嵌入式开发相关资料下载-EEWORLD下载中心

网友A:
这个DAC的输出频率能达到多少?

网友B:
大佬的大号字库可以分享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DAC的输出频率能达到多少?

我查了一下,MCP4725的稳定时间可以达到6uS,然后还要看你整个波形要做得多仔细,像我的正弦波是256个数据一个周期,那理论上是6us*256 = 1.5ms,大概就是600Hz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佬的大号字库可以分享不?

我附件上传有对对应的bcf字库,不过你想把字体变大,不需要更改字库,只需要在label的scale参数,我上传的代码里有这部分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附件上传有对对应的bcf字库,不过你想把字体变大,不需要更改字库,只需要在label的scale参数,我上传 ...

非常感谢,我到时试试,不知道放大会不会失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我到时试试,不知道放大会不会失真?

感觉应该还好,字库其实挺大的,比例1的时候都是缩小的,bcf的字库加载确实挺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