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晶振常见问题以及使用思路

楼主:
可编程晶振。简单来说就是一种任意编程频率的晶振,可以通过一个发生器放大或缩小,有选择地实现各种总线频率。在实际应用或初步了解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以下编辑列出了与SiTime可编程晶振相关的一些常见问题和答案。

OE和ST功能有什么区别?

SiTime 晶振(引脚1)的大多数特征引脚可编程为“输出使能”(OE)或“待机”(st)功能。在这两种情况下,拉低引脚1都可以停止器件的输出振荡,但方式不同,如下所述。

对OE引脚施加逻辑低电平只会禁用输出驱动器并将其置于Hi-Z模式,但器件的其余部分仍在运行。由于输出无效,功耗降低。例如,对于3.3V  SiT8003 20MHz器件,在15pF负载下,IDD从4mA降至3.3mA。当OE引脚被拉高时,输出通常小于1us。

当ST引脚被拉低时,带ST引脚的器件进入待机模式。器件内部电路全部关断,电流降至待机电流,一般在几微安范围。当ST被拉高时,器件将执行“恢复”过程,这可能需要3ms至10ms的待机电流,恢复时间在器件数据手册中有规定。有些SiTime数据表没有规定恢复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恢复时间与启动时间相同。

问:我可以对SiTime器件进行编程以驱动大于15 pF的负载吗?

是的,具有单端LVCMOS输出的SiTime器件通常指定15pF容性负载的上升和下降时间。该器件可以驱动高达60pF的大负载,上升和下降时间较慢。对于需要快速上升和下降时间(1ns)并能驱动大容性负载的应用,可根据要求提供具有高驱动强度输出的缓冲器件。

问:我可以调整SiTime 晶振输出的上升和下降时间吗?

是的,用户可以通过改变驱动电流强度来调整SiTime振荡器的输出缓冲。通过增加或减少输出级的最大驱动电流,可以分别减少或增加上升和下降时间。高驱动电流强度可以驱动更大的负载,同时实现更快的上升和下降时间。低驱动电流强度可以降低时钟边沿转换速率和潜在的EMI。

可编程晶振怎么使用呢!一般使用的时候可以直接通过使用说明进行操作的。像这样的精密的产品都是有使用说明书的,只要咱们可以直接通过可编程晶振使用说明进行合理的操作就可以了。

当然,目前对于可编程晶振使用方式,可以看使用说明书,还可以看视频教程,也可以直接询问可编程晶振客服,一般都是有的简单的指导服务的。只要企业操作人员学会操作以后就行了。

网友A:
可编程晶振一般会用在什么产品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编程晶振一般会用在什么产品上?

应用范围就比较广了,可编程晶振的优点是可定制频点,精确到后6位数,一般通讯类产品应用的更多,性价比也有优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用范围就比较广了,可编程晶振的优点是可定制频点,精确到后6位数,一般通讯类产品应用的更多,性价比 ...

是直接通过电路来实现固定频率还是可以通过程序?

网友C:
感觉除了对空间要求高的板子,没有其它的用途啊,一块板子一般也不会有3个以上的频率要求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直接通过电路来实现固定频率还是可以通过程序?

通过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除了对空间要求高的板子,没有其它的用途啊,一块板子一般也不会有3个以上的频率要求的啊

使用的晶振频率要看板子功能,功能多的使用频率种类就多

网友A:
有Demo板嘛?我还挺有兴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Demo板嘛?我还挺有兴趣的。

有源晶振就是一个完整的电路,通电就能工作,不需要Demo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源晶振就是一个完整的电路,通电就能工作,不需要Demo板

就有没那种,在板子上用按钮或者编程控制晶振,然后有测试点可以测量晶振当时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