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电脑与USB串口模块组合起来好用到爆炸(物理)

楼主:
很久很久以前,我领导要调试一块FPGA板子,要用到串口。他拿了一个USB转串口的模块接好了板子, 然后把串口模块插入到苹果笔记本USB,瞬间“啪”的一声,隐约看到还有一点火光和闻到烧焦塑料的味道。 然后看到串口转换芯片已经炸得只剩一圈引脚和一点残留的烧焦的塑料,PCB也熏黑了,但神奇的是电脑的USB口还能正常使用,其他功能也正常。  关于这个现象的原因,我也不是很确定, 只记得当时FPGA板子的电源是用一个两脚插头的12V电源适配器提供的,苹果电脑则是用自身配套的电源适配器。 猜测可能是FPGA板子的GND和电脑的GND存在比芯片耐压高得多的电势差,导致FPGA板子的VCC和电脑的GND之间的电势差也高于耐压,然后芯片就炸了

网友A:
这个就是短路了~欻的糊了,应该是某处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短路了~欻的糊了,应该是某处短路了

可以串口模块原来插别的电脑能用的,苹果电脑的USB也是一直正常的

网友:
苹果电脑用在嵌入式工业领域,真的难用到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