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铁杯第三届RISC-V应用创新大赛】 Lichee Pi 4A 开箱与Android烧录(全程无需...

楼主:
## 开箱

## 进默认系统

当手头没有屏幕该怎么进入默认系统呢?

我们可以通过ssh连接进入系统,只需要将开发板连接网线,在路由器查看ip地址,然后通过ssh工具远程访问这个ip加端口号,就可以ssh远程登录啦.

8+32g听说第二批的配置会比第一批的配置更高,还是满幸运的.

简单看个配置就溜啦,还是比较好奇risc-v下安卓的表现的

## 烧录安卓镜像

安卓编译

编译完成后使用镜像烧录 到 `fastboot flash ram xx`无响应,大概是uboot没有搞对,目前还没有串口看不到调试信息,只好从官网下载镜像,再烧录就一切正常了.

 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直到出现

 既然adb 可以用,那就可以试试安卓的远程桌面,比如anlink Scrcpy或者直接用android studio自带的投屏功能.

Anlink尝试了是黑屏,

Scrcpy尝试了也是报错 NoSuchMethodException

使用android studio的Device Mirroring功能,也是无法连接桌面

--------而且usb也不能接鼠标键盘,也没有触摸屏,这样调试起来就非常不方便了-------

来都来了,看看系统有哪些packages

```

package:com.android.providers.media.module

package:com.android.modulemetadata

package:com.android.connectivity.resources

package:com.android.stk

package:com.android.music

package:com.android.calllogbackup

package:com.android.internal.display.cutout.emulation.hole

package:com.android.settings

package:com.android.bips

package:com.android.internal.systemui.navbar.gestural_narrow_back

package:com.android.internal.display.cutout.emulation.tall

package:com.android.cameraextensions

package:com.android.dreams.phototable

package:com.imgtec.powervr.ddk.gles1test1

package:com.android.providers.contacts

package:com.android.carrierconfig

package:com.android.internal.systemui.navbar.gestural_wide_back

package:com.android.inputmethod.latin

package:com.android.dreams.basic

package:com.android.companiondevicemanager

package:com.android.cts.priv.ctsshim

package:com.android.mms.service

package:com.android.providers.downloads

package:com.android.bluetoothmidiservice

package:com.android.networkstack

package:android.ext.shared

package:com.android.networkstack.tethering

package:com.android.keychain

package:com.android.musicfx

package:com.android.documentsui

package:android.auto_generated_rro_vendor__

package:com.android.adservices.api

package:com.android.virtualmachine.res

package:com.android.providers.settings.auto_generated_rro_vendor__

package:com.android.shell

package:com.android.inputdevices

package:com.android.nearby.halfsheet

package:com.android.providers.downloads.ui

package:com.android.ons

package:com.android.intentresolver

package:com.imgtec.powervr.ddk.gles3test1

package:com.android.bookmarkprovider

package:com.android.dialer

package:com.android.certinstaller

package:com.android.apps.tag

package:android.ext.services

package:com.android.wifi.resources

package:com.android.wifi.dialog

package:com.android.sharedstoragebackup

package:com.android.captiveportallogin

package:com.android.imsserviceentitlement

package:com.imgtec.powervr.ddk.tearing_test

package:com.imgtec.powervr.ddk.launcher

package:com.android.providers.media

package:com.android.providers.calendar

package:com.android.providers.blockednumber

package:com.android.statementservice

package:com.android.simappdialog

package:com.android.providers.telephony

package:com.android.wallpaper.livepicker

package:com.android.printservice.recommendation

package:com.android.proxyhandler

package:com.android.calendar

package:com.android.sdksandbox

package:com.android.safetycenter.resources

package:com.android.managedprovisioning

package:com.android.emergency

package:com.android.internal.display.cutout.emulation.waterfall

package:com.imgtec.powervr.ddk.vkbonjour

package:com.android.providers.settings

package:com.android.phone

package:com.android.internal.systemui.navbar.gestural_extra_wide_back

package:com.android.cellbroadcastreceiver.module

package:com.android.carrierdefaultapp

package:com.android.traceur

package:com.android.backupconfirm

package:com.imgtec.powervr.ddk.eglinfo

package:com.android.nfc

package:com.android.cellbroadcastservice

package:com.android.mtp

package:com.android.location.fused

package:com.android.vpndialogs

package:com.android.uwb.resources

package:com.android.cellbroadcastreceiver

package:com.android.internal.display.cutout.emulation.double

package:com.android.theme.font.notoserifsource

package:com.android.ondevicepersonalization.services

package:com.example.android.basic

package:com.android.htmlviewer

package:com.imgtec.powervr.ddk.hal_blit_test

package:com.android.systemui

package:com.android.wallpapercropper

package:com.android.wallpaperpicker

package:com.android.internal.systemui.navbar.gestural

package:com.android.gallery3d

package:com.android.providers.userdictionary

package:com.android.launcher3

package:com.android.cts.ctsshim

package:com.android.bluetooth

package:com.android.settings.intelligence

package:com.imgtec.powervr.ddk.gles2test1

package:com.android.internal.display.cutout.emulation.corner

package:com.android.storagemanager

package:com.android.quicksearchbox

package:org.chromium.webview_shell

package:com.android.packageinstaller

package:com.android.printspooler

package:com.android.deskclock

package:com.android.wallpaperbackup

package:com.android.internal.systemui.navbar.threebutton

package:com.android.egg

package:com.android.localtransport

package:com.android.providers.partnerbookmarks

package:com.android.soundpicker

package:com.android.provision

package:android

package:com.android.dynsystem

package:com.android.rkpdapp

package:com.android.permissioncontroller

package:com.android.camera2

package:com.android.hotspot2.osulogin

package:com.android.externalstorage

package:com.android.server.telecom

package:com.android.se

package:com.android.pacprocessor

package:com.android.messaging

```

看到有camera gallery3d这些系统应用

手头没有官方支持的摄像头 这里测试一下视频播放:

```

用系统的媒体播放播放个mp4

adb shell am start -a android.intent.action.VIEW -d file:///data/local/tmp/video.mp4 -t video/mp3 -n com.android.gallery3d/.app.MovieActivity

```

结果是无法播放的... ...

logcat中也一直在打印Error信息

```

'android.hardware.media.omx@1.0::IOmxStore/default' for ctl.interface_start xxxxx

'aidl/android.hardware.uwb.IUwb/default' for ctl.interface_start xxxxx

```

没接触过安卓系统开发,大胆猜测是安卓系统与硬件之间的aidl没写好?大概官方还没更新这部分的驱动

媒体播放不行的话大概也得考虑转到linux下开发应用了

nmg

网友:
网友烧写的版本

日志:

  • 01-01 00:04:02.424 0 0 E init : Control message: Could not find 'android.hardware.media.omx@1.0::IOmxStore/default' for ctl.interface_start from pid: 204 (/system/bin/hwservicemanager)
  • 07-26 02:57:42.327 204 1923 I hwservicemanager: Tried to start android.hardware.media.omx@1.0::IOmxStore/default as a lazy service, but was unable to. Usually this happens when a service is not installed, but if the service is intended to be used as a lazy service, then it may be configured incorrectly.
  • 07-26 02:57:42.948 610 1114 W ServiceManagerCppClient: Waited one second for android.hardware.uwb.IUwb/default (is service started? Number of threads started in the threadpool: 32. Are binder threads started and available?)
  • 01-01 00:04:03.061 0 0 I servicemanager: Since 'android.hardware.uwb.IUwb/default' could not be found (requested by debug pid 610), trying to start it as a lazy AIDL service. (if it's not configured to be a lazy service, it may be stuck starting or still starting).
  • 07-26 02:57:42.986 203 1924 W libc : Unable to set property "ctl.interface_start" to "aidl/android.hardware.uwb.IUwb/default": error code: 0x20
  • 01-01 00:04:03.085 0 0 E init : Control message: Could not find 'aidl/android.hardware.uwb.IUwb/default' for ctl.interface_start from pid: 203 (/system/bin/servicemanager)
  • 01-01 00:04:03.099 0 0 I servicemanager: Tried to start aidl service android.hardware.uwb.IUwb/default as a lazy service, but was unable to. Usually this happens when a service is not installed, but if the service is intended to be used as a lazy service, then it may be configured incorrectly.
  • 07-26 02:57:43.310 538 588 W HidlServiceManagement: Waited one second for android.hardware.media.omx@1.0::IOmxStore/default
  • 07-26 02:57:43.311 204 204 I hwservicemanager: Since android.hardware.media.omx@1.0::IOmxStore/default is not registered, trying to start it as a lazy HAL (if it's not configured to be a lazy HAL, it may be stuck starting or still starting).
  • 07-26 02:57:43.311 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