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充和闪充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
在此之前,管管一直觉得快充跟闪充,就是一个升级版的区别。没想到今天看到的一篇文章里提到,快充跟闪充的原理是相反的,用错了手机就废了~这篇文章里还提到小米,华为是用的快充,而oppo和vivo则是用的闪充。

看到这里,管管吓了一跳,那不对啊。我家里的手机型号就有小米和oppo的,但是我们也经常混着用呀。也就是无法快充的问题,说用错了手机就废了这点,也太夸张了吧。还是说有什么隐患?

小伙伴们,你们对此怎么看?一起来聊聊快充和闪充的区别吧~

另外,谁给管管我解解惑,真的不能混用吗?

网友:
'哦哦~营销学的噱头,海报狠吹。其实就是芯片电流大然后线粗了,混着用太正常了。都是typec 接口目的就是为了大统一

网友:
都是一样的,如果协议不兼容,你是用不了最高功率档位的,只能用充电头和手机兼容档位的最高功率

oppo的路线是低压大电流,线是特制的,一般的c线无法激活快充

其他一般都是高压小电流

通用的协议一般是pd 18w

宝卖万能协议转换模块,出差带一个这个

随便找个商场小米 oppo 店直接开充很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是一样的,如果协议不兼容,你是用不了最高功率档位的,只能用充电头和手机兼容档位的最高功率oppo的路线 ...

哈哈,你这么说我就好奇了。万能协议转换模块,这个会不会有网友有兴趣DIY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这么说我就好奇了。万能协议转换模块,这个会不会有网友有兴趣DIY一个

那个就是diy的 就是充电宝芯片加诱骗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就是diy的 就是充电宝芯片加诱骗做的

哦哦哦哦,这样呀

网友C:
没所谓了。协议通过,才能充电,既然能充上电,表示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所谓了。协议通过,才能充电,既然能充上电,表示是可以用的

但是充电速度上是有很大差距的

网友:
都是一样的,如果协议不兼容,你是用不了最高功率档位的,只能用充电头和手机兼容档位的最高功率   oppo的路线是低压大电流,线是特制的,一般的c线无法激活快充   其他一般都是高压小电流   通用的协议一般是pd 18w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一样的,如果协议不兼容,你是用不了最高功率档位的,只能用充电头和手机兼容档位的最高功率oppo的路线 ...

谢谢解答!

都是一样的,如果协议不兼容,你是用不了最高功率档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