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铁RISC-V活动专区
【玄铁杯第三届RISC-V应用创新大赛】LicheePi 4A HHB工 ...

楼主(2023-10-28):
【玄铁杯第三届RISC-V应用创新大赛】LicheePi 4A HHB工具使用基础与MobilenertV2测试
在LicheePi4A板子上运行AI模型,需要使用HHB工具进行模型部署,上篇文章测试Yolov5n中已经用到了HHB工具。 由于对HHB工具的使用还比较陌生,本篇参考HHB 用户手册:
,进行HHB工具的实操使用测试,然后再测试MobilenertV2使用HHB编译后,在板子中的运行效果,并分析Demo代码的程序逻辑。 # 1 HHB快速上手 HHB (Heterogeneous Honey Badger tools collection) 是 T-HEAD 提供的一套针对无剑 SoC 平台的神经网络模型部署工具集。 包括了编译优化,性能分析,过程调试,结果模拟等一系列部署时所需的工具。 ![](https://xxpcb-1259761082.cos.ap-shanghai.myqcloud.com/pic2/LiPi4A/9/1.png) ## 1.1 HHB工具确认 HHB 已经默认安装在docker中的 /tools 目录,进入docker后,可以用 hhb --version 命令确认 ```sh xxpcb@xxpcb-ubuntu20:~/Desktop$ sudo docker restart your.hhb2.4 [sudo] password for xxpcb: your.hhb2.4 xxpcb@xxpcb-ubuntu20:~/Desktop$ sudo docker exec -it your.hhb2.4 /bin/bash root@9b266aa1e9ac:/# hhb --version HHB version: 2.4.5, build 20230703 root@9b266aa1e9ac:/# ``` ## 1.2 运行脚本查看 以在玄铁 c906 上部署 mobilenet 为例,在 /home/example/basic/c906/onnx_mobilenetv2/ 中,已经有完整的 run.sh 描述了整个过程。 ```sh root@9b266aa1e9ac:~# ls root@9b266aa1e9ac:~# cd /home/example/basic/c906/onnx_mobilenetv2/ root@9b266aa1e9ac:/home/example/basic/c906/onnx_mobilenetv2# ls deploy.py  run.sh ``` run.sh中的内容 ```sh #!/bin/bash -x hhb -S --model-file ../../model/mobilenetv2-12.onnx --data-scale 0.017 --data-mean "124 117 104" --board c906 --input-name "input" --output-name "output" --input-shape "1 3 224 224" --postprocess save_and_top5 --simulate-data  ``` ## 1.3 参数含义 hhb后面的第一个参数-S是流程控制参数,其所有可取值的含义如下 ### 1.3.1 流程控制参数 | 流程控制参数 | 对应的英文全称 | 含义 | | ------------ | -------------- | ------------------------------------ | | -E | import | 执行到 import 阶段为止 | | -Q | quantize | 执行到 quantize 阶段为止 | | -C | codegen | 执行到 codegen 阶段为止 | | -D | deploy | 执行到编译出目标平台的可执行文件为止 | | -S | simulate | 执行到使用模拟器执行出结果为止 | 后续的参数是常规参数 ### 1.3.2 常规选项 | 参数 | 值 | 含义 | | --------------- | ------------------------------- | ------------------------------------------------------------ | | --model-file | ../../model/mobilenetv2-12.onnx | 指定模型文件所在位置,此例是mobilenetv2-12.onnx | | --data-scale | 0.017 | 输入数值的缩放,默认是1,此例是0.017 | | --data-mean | "124 117 104" | 输入的均值,不同数值之间按空格(或者分号)分开 | | --board | c906 | 设置目标平台(可选th1520,c906,c908,c920,c920v2, x86_ref) | | --input-name | "input" | 指定模型的输入节点名字 | | --output-name | "output" | 指定模型的输出节点名字 | | --input-shape | "1 3 224 224" | 指定模型的输入节点的形状 | | --postprocess | save_and_top5 | 设置后处理的类型,此例是保存到文件,并且打印输出中数值最大的5项 | | --simulate-data |  | 指定模拟执行的数据集路径 | ## 1.4 运行脚本 ### 1.4.1 运行中的打印 运行该脚本,输出结果如下: ```sh root@9b266aa1e9ac:/home/example/basic/c906/onnx_mobilenetv2# ./run.sh + hhb -S --model-file ../../model/mobilenetv2-12.onnx --data-scale 0.017 --data-mean '124 117 104' --board c906 --input-name input --output-name output --input-shape '1 3 224 224' --postprocess save_and_top5 --simulate-data  [2023-10-28 01:45:25] (HHB LOG): Start import model. [2023-10-28 01:45:31] (HHB LOG): Model import completed! [2023-10-28 01:45:31] (HHB LOG): Start quantization. [2023-10-28 01:45:31] (HHB LOG): Start optimization. [2023-10-28 01:45:31] (HHB LOG): Optimization completed! [2023-10-28 01:45:31] (HHB LOG): Start conversion to csinn. [2023-10-28 01:45:32] (HHB LOG): Conversion completed! [2023-10-28 01:45:32] (HHB LOG): Start operator fusion. [2023-10-28 01:45:32] (HHB LOG): Operator fusion completed! [2023-10-28 01:45:32] (HHB LOG): Start operator split. [2023-10-28 01:45:32] (HHB LOG): Operator split completed! [2023-10-28 01:45:32] (HHB LOG): Start layout convert. [2023-10-28 01:45:32] (HHB LOG): Layout convert completed! [2023-10-28 01:45:32] (HHB LOG): Quantization completed! [2023-10-28 01:45:46] (HHB LOG): cd hhb_out; qemu-riscv64 -cpu c906fdv hhb_runtime ./hhb.bm persian_cat.jpg.0.bin Run graph execution time: 10309.05469ms, FPS=0.10 === tensor info === shape: 1 3 224 224 data pointer: 0x25ec40 === tensor info === shape: 1 1000 data pointer: 0x1cace0 The max_value of output: 16.000000 The min_value of output: -7.933594 The mean_value of output: 0.001621 The std_value of output: 8.914919 ============ top5: =========== 283: 16.000000 281: 13.976562 287: 12.195312 282: 11.421875 285: 11.335938 root@9b266aa1e9ac:/home/example/basic/c906/onnx_mobilenetv2# ``` ### 1.4.2 运行后的输出文件 命令会在当前目录的子目录 hhb_out 中生成示例程序,并且展现示例图片的参考结果: ```sh root@9b266aa1e9ac:/home/example/basic/c906/onnx_mobilenetv2# ls deploy.py hhb_out  run.sh root@9b266aa1e9ac:/home/example/basic/c906/onnx_mobilenetv2# ls hhb_out/ hhb.bm hhb_runtime io.c io.h main.c main.o model.c model.o model.params persian_cat.jpg.0.bin persian_cat.jpg.0.bin_output0_1_1000.txt process.c process.h root@9b266aa1e9ac:/home/example/basic/c906/onnx_mobilenetv2# ``` hhb_out 中生成文件含义如下。 板子中运行需要用的文件: - hhb_runtime:生成的可执行文件 - hhb.bm:示例程序使用的模型权重 - persian_cat.jpg.0.bin:经过的预处理的输入数据 其它文件: - main.c:示例程序的参考入口 - model.c:模型结构文件,与模型结构相关 - model.params:模型权重数据 - io.c:读写文件的辅助函数 - io.h:读写文件的辅助函数声明 - process.c:图像预处理函数 - process.h:图像预处理函数声明 ### 1.4.3 板子中运行 将这些复制到 c906 Linux 操作系统的开发板的任意目录中,然后执行如下命令,即可展现 mobilenet v2 的分类结果: ```sh ./hhb_runtime hhb.bm persian_cat.jpg.0.bin ``` 没有c906的板子,这里就不演示了。 ## 1.5 性能分析 profiler 子命令是 HHB 集成的一个性能分析工具,负责分析网络模型的算力和内存读写等性能相关的热点,为特定平台上的模型优化提供量化数据。 可以使用如下命令,即可统计 mobilenetv2 的理论算力: ```sh root@9b266aa1e9ac:/home/example/basic/c906/onnx_mobilenetv2# hhb profiler --model-file ../../model/mobilenetv2-12.onnx --indicator all -in "input" -on "output" -is "1 3 224 224" Toal profiler information as follows: Total calculation amount: macc=300774272, flops=601827648 Total memory(float): params=13947264 bytes, output=54308672 bytes. Total ddr: accum_ddr=0 bytes, coeff_ddr=0 bytes, input_ddr=0 bytes, output_ddr=0 bytes. root@9b266aa1e9ac:/home/example/basic/c906/onnx_mobilenetv2# ``` 参数说明: | 参数 | 值 | 含义 | | ----------------- | ------------------------------- | ---------------------------------------------- | | --model-file | ../../model/mobilenetv2-12.onnx | 指定统计所用的源文件 | | --indicator | all | 指定需要统计的信息,cal 表示只统计计算量 | | -in/--input-name | "input" | 指定模型的输入节点形状,多个输入用分号分隔 | | -on/--output-name | "output" | 指定模型的输出节点名字,多个输出用分号分隔 | | -is/--input-shape | "1 3 224 224" | 选项指定模型的输入节点形状,多个输入用分号分隔 | # 2 HHB其它知识点 ## 2.1 模型与平台 HHB 支持将多种训练框架导出的模型部署到多种目标平台上: ![](https://xxpcb-1259761082.cos.ap-shanghai.myqcloud.com/pic2/LiPi4A/9/2.png) 目前支持的模型类型:caffemodel、pb、onnx、tflite - ONNX 对应的 .onnx 后缀的格式 - Caffe 框架导出的模型分两个文件,分别以.caffemodel和.prototxt作为文件后缀 - pb 格式的模是 TensorFlow 框架导出的模型 - tflite 模型是 .tflite 后缀的格式的模型,通常由 tensorflow 框架训练出来的模型转换而来 目前支持的目标平台:C906、C908、C920、TH1520、x86_ref - c906 是玄铁 9 系列中高能耗比的矢量计算 CPU,D1主要使用 C906 的RISC-V 矢量计算指令集作为模型推理的加速方式 - TH1520 是首款基于无剑600 SoC平台设计的量产多模态AI处理器SoC原型 ## 2.2 各种量化方式 模型通常是用 float32 而来,而玄铁平台侧重嵌入式和边缘计算方向,所以一般需要通过量化才能在玄铁平台正确执行。 | 量化方式 | 参数名称 | 其它说明 | | -------------------------------------------------- | --------------- | -------------------------------------------------------- | | int8 对称量化 | int8_sym | 一般不推荐,相比其他量化方式精度损失较大 | | int8 非对称量化 | int8_asym | | | uint8 非对称量化 | uint8_asym | | | int16 量化 | int16_sym | | | int16_sym | float16 | 通常是精度表现最好的方案,也是 RISC-V CPU 的推荐量化方式 | | 输入和输出 int8 非对称量化权重 int8 对称量化 | int8_asym_w_sym | 常见于 TFLite 格式的量化模型 | | 输入和输出 float16 量化权重 int8 对称量化 | float16_w_int8 | HHB 定制的一种量化方式,兼顾精度和权重大小 | ## 2.3 CPU模拟器 RISC-V CPU 模拟器可以执行模拟已经编译完成的玄铁 CPU 可执行文件。 ![](https://xxpcb-1259761082.cos.ap-shanghai.myqcloud.com/pic2/LiPi4A/9/3.png) - QEMU:用CPU指令做推理的玄铁平台,可以直接使用QEMU模拟器模拟执行 - 开发板执行:将模型编译成可执行文件,执行在各种玄铁平台实体开发板 以c906平台的MobileNet 为例,使用如下命令,将模型转换为 CPU 执行所需的可执行文件: ```sh hhb -D --model-file ../../model/mobilenetv2-12.onnx --data-scale 0.017 --data-mean "124 117 104" --board c906 --input-name "input" --output-name "output" --input-shape "1 3 224 224" --postprocess save_and_top5 ``` 测试前可将之前的hhb_out目录先删掉,执行结果如下: ```sh root@9b266aa1e9ac:/home/example/basic/c906/onnx_mobilenetv2# ls deploy.py hhb_out  run.sh root@9b266aa1e9ac:/home/example/basic/c906/onnx_mobilenetv2# rm -rf hhb_out/ root@9b266aa1e9ac:/home/example/basic/c906/onnx_mobilenetv2# ls deploy.py  run.sh root@9b266aa1e9ac:/home/example/basic/c906/onnx_mobilenetv2# hhb -D --model-file ../../model/mobilenetv2-12.onnx --data-scale 0.017 --data-mean "124 117 104" --board c906 --input-name "input" --output-name "output" --input-shape "1 3 224 224" --postprocess save_and_top5 [2023-10-28 06:33:36] (HHB LOG): Start import model. [2023-10-28 06:33:37] (HHB LOG): Model import completed! [2023-10-28 06:33:37] (HHB LOG): Start quantization. [2023-10-28 06:33:37] (HHB LOG): Start optimization. [2023-10-28 06:33:37] (HHB LOG): Optimization completed! [2023-10-28 06:33:37] (HHB LOG): Start conversion to csinn. [2023-10-28 06:33:38] (HHB LOG): Conversion completed! [2023-10-28 06:33:38] (HHB LOG): Start operator fusion. [2023-10-28 06:33:38] (HHB LOG): Operator fusion completed! [2023-10-28 06:33:38] (HHB LOG): Start operator split. [2023-10-28 06:33:38] (HHB LOG): Operator split completed! [2023-10-28 06:33:38] (HHB LOG): Start layout convert. [2023-10-28 06:33:38] (HHB LOG): Layout convert completed! [2023-10-28 06:33:38] (HHB LOG): Quantization completed! root@9b266aa1e9ac:/home/example/basic/c906/onnx_mobilenetv2# ls deploy.py hhb_out  run.sh root@9b266aa1e9ac:/home/example/basic/c906/onnx_mobilenetv2# ls hhb_out/ hhb.bm hhb_runtime io.c io.h main.c main.o model.c model.o model.params process.c process.h root@9b266aa1e9ac:/home/example/basic/c906/onnx_mobilenetv2# ``` 调用 RISC-V CPU 模拟器模拟 c906 CPU 的执行结果: ```sh root@9b266aa1e9ac:/home/example/basic/c906/onnx_mobilenetv2# qemu-riscv64 -cpu c906fdv hhb_out/hhb_runtime hhb_out/hhb.bm  Run graph execution time: 10032.33398ms, FPS=0.10 === tensor info === shape: 1 3 224 224 data pointer: 0x1cace0 === tensor info === shape: 1 1000 data pointer: 0x25a7c0 The max_value of output: 16.046875 The min_value of output: -7.957031 The mean_value of output: 0.001386 The std_value of output: 8.905679 ============ top5: =========== 283: 16.046875 281: 13.945312 287: 12.203125 282: 11.437500 285: 11.296875 root@9b266aa1e9ac:/home/example/basic/c906/onnx_mobilenetv2# ls deploy.py hhb_out  persian_cat.jpg_output0_1_1000.txt run.sh root@9b266aa1e9ac:/home/example/basic/c906/onnx_mobilenetv2# ``` # 3 MobilenertV2在板子中测试 前面介绍的hhb的操作,都是是Ubuntu虚拟机的Docker中测试的,模拟使用的是C906平台。 本小节在LicheePi4A板子(TH1520平台)中实际测试MobilenertV2的效果。 ## 3.1 准备工作 首先将mobilenetv2-12.onnx模型下载到示例目录 /home/example/th1520_npu/onnx_mobilenetv2_c++下。 方法一:可以去github下载: ![](https://xxpcb-1259761082.cos.ap-shanghai.myqcloud.com/pic2/LiPi4A/9/4.png) 方法二:此模型在 /home/example/basic/model目录下已经有了,可以拷贝过来。 然后在 /home/example/th1520_npu目录,从github下载优化版本 opencv 所需的库文件 ```sh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zhangwm-pt/prebuilt_opencv.git ``` 实测记录: ```sh root@9b266aa1e9ac:/home/example/th1520_npu/onnx_mobilenetv2_c++# ls main.cpp  synset.txt root@9b266aa1e9ac:/home/example/th1520_npu/onnx_mobilenetv2_c++# cp /home/example/basic/model/mobilenetv2-12.onnx ./ root@9b266aa1e9ac:/home/example/th1520_npu/onnx_mobilenetv2_c++# ls main.cpp mobilenetv2-12.onnx  synset.txt root@9b266aa1e9ac:/home/example/th1520_npu/onnx_mobilenetv2_c++# cd .. root@9b266aa1e9ac:/home/example/th1520_npu# ls onnx_mobilenetv2_c++ yolov5n root@9b266aa1e9ac:/home/example/th1520_npu#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zhangwm-pt/prebuilt_opencv.git Cloning into 'prebuilt_opencv'... remote: Enumerating objects: 461, done. remote: Counting objects: 100% (4/4), done. remote: Compressing objects: 100% (3/3), done. remote: Total 461 (delta 0), reused 4 (delta 0), pack-reused 457 Receiving objects: 100% (461/461), 47.56 MiB | 81.00 KiB/s, done. Resolving deltas: 100% (78/78), done. Updating files: 100% (395/395), done. root@9b266aa1e9ac:/home/example/th1520_npu# ls onnx_mobilenetv2_c++ prebuilt_opencv yolov5n root@9b266aa1e9ac:/home/example/th1520_npu# ``` ## 3.2 HHB编译 将 ONNX 模型交叉编译成 NPU 上可执行的程序,NPU 上仅支持8位或者16位定点运算,本示例中指定为 int8 非对称量化,指令如下: ```sh cd /home/example/th1520_npu/onnx_mobilenetv2_c++ hhb -D --model-file mobilenetv2-12.onnx --data-scale 0.017 --data-mean "124 117 104" --board th1520 --postprocess save_and_top5 --input-name "input" --output-name "output" --input-shape "1 3 224 224" --calibrate-dataset  --quantization-scheme "int8_asym" ``` 如果要编译为CPU类型的,指令为: ```sh hhb -D --model-file mobilenetv2-12.onnx --data-scale 0.017 --data-mean "124 117 104" --board c920 --postprocess save_and_top5 --input-name "input" --output-name "output" --input-shape "1 3 224 224" ``` 实测记录: ```sh root@9b266aa1e9ac:/home/example/th1520_npu/onnx_mobilenetv2_c++# root@9b266aa1e9ac:/home/example/th1520_npu/onnx_mobilenetv2_c++# hhb -D --model-file mobilenetv2-12.onnx --data-scale 0.017 --data-mean "124 117 104" --board th1520 --postprocess save_and_top5 --input-name "input" --output-name "output" --input-shape "1 3 224 224" --calibrate-dataset  --quantization-scheme "int8_asym" [2023-10-28 07:12:08] (HHB LOG): Start import model. [2023-10-28 07:12:09] (HHB LOG): Model import completed! [2023-10-28 07:12:09] (HHB LOG): Start quantization. [2023-10-28 07:12:09] (HHB LOG): get calibrate dataset from  [2023-10-28 07:12:09] (HHB LOG): Start optimization. [2023-10-28 07:12:10] (HHB LOG): Optimization completed! Calibrating: 100%|███████████████████████████████████████████████████████████████████████████████████████████████████████████████████████████████████████████████| 153/153 [00:20<00:00, 7.52it/s] [2023-10-28 07:12:30] (HHB LOG): Start conversion to csinn. [2023-10-28 07:12:30] (HHB LOG): Conversion completed! [2023-10-28 07:12:30] (HHB LOG): Start operator fusion. [2023-10-28 07:12:31] (HHB LOG): Operator fusion completed! [2023-10-28 07:12:31] (HHB LOG): Start operator split. [2023-10-28 07:12:31] (HHB LOG): Operator split completed! [2023-10-28 07:12:31] (HHB LOG): Start layout convert. [2023-10-28 07:12:31] (HHB LOG): Layout convert completed! [2023-10-28 07:12:31] (HHB LOG): Quantization completed! root@9b266aa1e9ac:/home/example/th1520_npu/onnx_mobilenetv2_c++# ls hhb_out main.cpp mobilenetv2-12.onnx  synset.txt root@9b266aa1e9ac:/home/example/th1520_npu/onnx_mobilenetv2_c++# ``` 命令执行完成后,会在当前目录生成 hhb_out 子目录。 ## 3.3 g++编译 然后使用g++编译指令: ```sh root@9b266aa1e9ac:/home/example/th1520_npu/onnx_mobilenetv2_c++# riscv64-unknown-linux-gnu-g++ main.cpp -I../prebuilt_opencv/include/opencv4 -L../prebuilt_opencv/lib -lopencv_imgproc -lopencv_imgcodecs -L../prebuilt_opencv/lib/opencv4/3rdparty/ -llibjpeg-turbo -llibwebp -llibpng -llibtiff -llibopenjp2 -lopencv_core -ldl -lpthread -lrt -lzlib -lcsi_cv -latomic -static -o mobilenetv2_example /tools/Xuantie-900-gcc-linux-5.10.4-glibc-x86_64-V2.6.1-light.1/bin/../lib/gcc/riscv64-unknown-linux-gnu/10.2.0/../../../../riscv64-unknown-linux-gnu/bin/ld: ../prebuilt_opencv/lib/libopencv_core.a(filesystem.cpp.o): in function `.L0 ': filesystem.cpp:(.text._ZN2cv6plugin4impl10DynamicLib11libraryLoadERKNSt7__cxx1112basic_stringIcSt11char_traitsIcESaIcEEE+0x4e): warning: Using 'dlopen' in statically linked applications requires at runtime the shared libraries from the glibc version used for linking root@9b266aa1e9ac:/home/example/th1520_npu/onnx_mobilenetv2_c++# ls hhb_out main.cpp mobilenetv2-12.onnx mobilenetv2_example  synset.txt root@9b266aa1e9ac:/home/example/th1520_npu/onnx_mobilenetv2_c++# root@9b266aa1e9ac:/home/example/th1520_npu/onnx_mobilenetv2_c++# file mobilenetv2_example mobilenetv2_example: ELF 64-bit LSB executable, UCB RISC-V, version 1 (GNU/Linux), statically linked, for GNU/Linux 4.15.0, with debug_info, not stripped root@9b266aa1e9ac:/home/example/th1520_npu/onnx_mobilenetv2_c++# ``` 编译完成后会生成mobilenetv2_example可执行文件 ## 3.4 在板子中运行 与上一篇测试Yolov5n类似,将整个目录复制到开发板的目录中。可以使用 scp 命令,例如我的指令是: ```sh root@9b266aa1e9ac:/home/example/th1520_npu/onnx_mobilenetv2_c++# cd .. root@9b266aa1e9ac:/home/example/th1520_npu# ls onnx_mobilenetv2_c++ prebuilt_opencv yolov5n root@9b266aa1e9ac:/home/example/th1520_npu# scp -r onnx_mobilenetv2_c++/ sipeed@192.168.5.110:~/Desktop/tfcard sipeed@192.168.5.110's password: synset.txt 100% 31KB 530.0KB/s 00:00 main.cpp 100% 3705 311.8KB/s 00:00  100% 351KB 3.4MB/s 00:00 mobilenetv2-12.onnx 100% 13MB 3.6MB/s 00:03 mobilenetv2_example 100% 12MB 3.3MB/s 00:03 io.c 100% 4945 428.1KB/s 00:00 hhb_jit 100% 322KB 3.4MB/s 00:00 jit.o 100% 13KB 1.1MB/s 00:00 graph_info.bin 100% 361 46.6KB/s 00:00 process.h 100% 2039 246.7KB/s 00:00 hhb_th1520_x86_jit 100% 157KB 3.5MB/s 00:00 model.o 100% 194KB 3.8MB/s 00:00 hhb.bm 100% 3472KB 4.0MB/s 00:00 main.o 100% 47KB 1.8MB/s 00:00 input.0.bin 100% 588KB 3.7MB/s 00:00 main.c 100% 7404 859.9KB/s 00:00 model.c 100% 138KB 3.4MB/s 00:00 process.c 100% 20KB 2.3MB/s 00:00 hhb_runtime 100% 732KB 3.7MB/s 00:00 model.params 100% 3464KB 3.8MB/s 00:00 hhb_th1520_x86_runtime 100% 712KB 3.9MB/s 00:00 jit.c 100% 1942 214.5KB/s 00:00 io.h 100% 1538 177.2KB/s 00:00 input.0.tensor 100% 2794KB 3.9MB/s 00:00 root@9b266aa1e9ac:/home/example/th1520_npu# ``` 然后在板子中进入之前配置的Python虚拟环境在,执行那个可执行文件即可,实测记录: ![](https://xxpcb-1259761082.cos.ap-shanghai.myqcloud.com/pic2/LiPi4A/9/5.png) # 4 MobilenertV2代码分析 ## 4.1 主程序 main.c中的主程序如下,主要是三部分: - load_image_and_preprocess加载图片,进行预处理,得到input_img.bin - 调用hhb_runtime,传入参数hhb.bm和input_img.bin - load_result_and_postprocess进行图片后处理 ```c++ int main() { std::cout << " ********** preprocess image **********" << std::endl; load_image_and_preprocess(); std::cout << " ********** run mobilenetv2 **********" << std::endl; system("./hhb_out/hhb_runtime ./hhb_out/hhb.bm input_img.bin"); std::cout << " ********** postprocess result **********" << std::endl; load_result_and_postprocess(); return 0; } ``` ## 4.2 图片预处理 图片预处理主要的逻辑包括: - opencv读取jpg读取 - 图片尺寸转换 - 转为float图片 - bgr到rgb的转换 - mean与scale处理 - 保存为input_img.bin文件 ```c++ void load_image_and_preprocess() { // load image Mat origin_img = imread("persian_cat.jpg"); int image_width = 224; int image_height = 224; int image_channel = 3; // resize image to 224 * ? or ? * 224 cv::Mat resized_img; float ratio = 224 / fmin(origin_img.size().width, origin_img.size().height); cv::resize(origin_img, resized_img, cv::Size(), ratio, ratio); // Crop image center 224 * 224 int start_x = resized_img.size().width / 2 - image_width / 2; int start_y = resized_img.size().height / 2 - image_height / 2; cv::Rect crop_region(start_x, start_y, image_width, image_height); cv::Mat cropped_image = resized_img(crop_region); // convert to float cv::Mat float_img; cropped_image.convertTo(float_img, CV_32F); // bgr to rgb cv::cvtColor(float_img, float_img, cv::COLOR_BGR2RGB); // mean float_img -= Scalar(124, 117, 104); // scale float_img *= 0.017; // save to file FILE* fp = fopen("input_img.tensor", "w"); FILE* bfp = fopen("input_img.bin", "w"); float *f32_ptr = float_img.ptr
(0); float float_data[image_channel * image_width * image_height]; // layout to be CHW for (int k = 0; k < image_channel ; k++) { for (int i = 0; i < image_width * image_height; i++) { float point = f32_ptr[k + i * image_channel]; fprintf(fp, "%f\n", point); float_data[k * image_width * image_height + i] = point; } } fwrite(float_data, sizeof(float), image_channel * image_width * image_height, bfp); fclose(fp); fclose(bfp); } ``` ## 4.3 运行mobilenetv2 代码里对应这一句: ```c++ system("./hhb_out/hhb_runtime ./hhb_out/hhb.bm input_img.bin"); ``` hhb_runtime是hhb编译时生成的文件: - hhb_runtime:生成的可执行文件 - hhb.bm:示例程序使用的模型权重 - input_img.bin:第一步预处理得到的输入数据 执行后,应该会输出input_img.bin_output0_1_1000.txt识别结果文件。 ## 4.4 图片后处理 图片后处理主要的逻辑包括: ```c static void get_top5(float *buf, uint32_t size, float *prob, uint32_t *cls); static float* get_data_from_file(const char* filename, uint32_t size); void load_result_and_postprocess() { uint32_t i = 0, size = 1000; uint32_t cls[5]; float prob[5]; float* output_data = get_data_from_file("input_img.bin_output0_1_1000.txt", 1000); //读取文件 get_top5(output_data, size, prob, cls); //top5识别率 std::ifstream infile; infile.open("synset.txt"); std::vector
labels; std::string line; while (getline(infile, line)) { labels.push_back(line); } std::cout << " ********** probability top5: ********** " << std::endl; //打印识别率 size = size > 5 ? 5 : size; for (i = 0; i < size; i++) { std::cout << labels[cls[i]] << std::endl; } } ``` # 5 总结 本篇介绍了HHB工具的一些基础知识,通过实操记录测试过程,然后测试了HHB编译MobilenertV2,并在板子中的运行查看效果,最后分析Demo代码的程序逻辑。
LicheePi